英威腾变频器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6-05-16):
我们用过几台英威腾变频器,对旁边使用的电气模拟量信号影响太大,但解决起来比较困难,请问英威腾工程师,怎样解决

网友A:
首先要看是电源的传导干扰还是电磁辐射干扰.对于电气模拟量被干扰一般以辐射干扰为主.
接地和调节载波.给输出电缆加屏蔽,以及给采用加屏蔽的电气信号线都可以抗干扰.

楼主:
谢谢!但是更换上别品牌的变频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楼主:您好!
干扰的问题是变频器使用的一个负作用,我们的变频器因调制方式的差异会在某些频段上的谐波分量较大,会影响到部分在此频段抗干扰较差的设备,较简单的处理方式可以参考一楼李先生的回复,我们也注意到此类问题给我们的一些客户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准备用更新的版本来改善此问题。

网友C:
TO:
  清心  你的变频器安装时连输出屏蔽电缆都不用,输入没有4-20MA
改进了吗????????

网友B:
回复楼上:
我们只是买单机给客户,外部的控制线路是客户自己接的。
我们现在新的产品全部都有输入/输出0/4~20mA的端口,有兴趣可以到我公司网站上查阅。谢谢!

网友D:
請問,具体什么現象?

网友E(2008-05-16):
解决没有?可以试着降低载频。不行的话在你旁边设备的线上加瓷环,一根线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