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压档的应用

楼主(2006-05-17):
在用万用表时,用交流电压档测量直流电压,用直流电压档测量交流电压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用交流电压档测量直流电压肯定不准,用直流电压档测量交流电压为0。这种问题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B:
我测量的时候,没有什么大的反应

网友C:
     你可以试试!

网友:
你分析一下原理 吧

网友D:
机械式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量直流电压是一样的.实际上交流电只不过经过了表中的整流电路,测出的是交流电的有效值,如果是直流电通过表中的整流电路一样可以测出直流电的电压值,也是标准的.用直流档测量交流电压会冲击表头,使表头很容易损坏.

网友E:
补充一点:‘如果是直流电通过表中的整流电路一样可以测出直流电的电压值,也是标准的’不尽准确:电压比较低的时候不适用,应该考虑整流电路的压降。交流电压 10 V 档的刻度不是线性的,和其他档有区别就是这个原因。
工作中应该尽量避免用错档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