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问题:电机转矩和速度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6-05-17):
感觉上速度变高的话,转矩也会变大,就好像人举东西需要用的力变大了,对转矩概念还理解不太清楚,忘指教

网友A:
在电机工作稳定时
转矩跟速度是反比的关系

网友B:
如果以一米长的杆焊在电机轴上,在远端施力,力的单位为牛顿。那么,这个力与一米长度的乘积就是力矩,单位是牛.米。想想吧

网友C:
功率=转矩*转速

网友D:
转矩是电机电磁力的表述,转速是旋转磁场的表述,他们的关系是电机机械特性的表述。

网友E:
p=mv可根据此公式确定,在电机功率一定的条件下,转矩越大,则转速越小!

网友F:
查一下电机拖动方面的书,那上面的公式很准确的

网友G:
感谢大家支持《机械传动论坛》!同时有些问题也要向楼上的
流云VS嘉 学习这样既准确又提高了自己。

网友H(2006-06-26):
功率=转矩*转速/10,功率单位:KW,转速:R/MIN

网友I:
在一定范围内你可以增加转速而保持转矩不变,但超过一定速度范围转矩就会快速下降.

网友J:
电机转矩和速度有什么关系:
    M'-M"=(GD*D/375)*dn/dt
    其中:M'为电机的电磁转矩
          M"为负载转矩
          GD*D为机械负载和电机的转动惯量
          dn/dt为速度对于时间的微分

网友K(2006-07-29):
GD*D为机械负载和电机的转动惯量.
能讲的更清楚一点吗?
谢谢!

网友L:
如果功率一定,转矩和速度成反比,所以功率一样的话,级数越高其电机的扭矩就越大
如果转动惯量一定,转矩和加速度成正比

网友M:
T=974*P/N
T:转矩(Kgf*m)
P:功率(Kw)
N:转速(rpm)
TO 耐压:
M'-M"=(GD*D/375)*dn/dt  这是加速转矩。

网友N:
“速度变高的话,转矩也会变大”,楼主没有弄清速度与转矩的反比关系。但要注意,在应用中如果是伺服电机的话,一般在额定转速之内都可输出额定扭矩。

网友O:
如是变频矢量控制或直流驱动,在基速以下是恒转矩,在基速以上是恒功率,此时转速与转矩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