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通讯从Rs232改为RS485后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6-05-17):
我们的仪器是RS232通讯的,相关的应用软件也是基于RS232的。现在客户要求用RS485通讯,限于目前条件,想在仪器的串口外接一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买回来转换器连上后,发现软件不能与仪器通讯上。是不是需要修改软件啊?该怎么着手啊?
我原来用VB编通讯软件,就是直接用VB里的Comm控件。不知RS485是不是一样啊?

网友A:
应该和RS232或485无关吧。我用的软件不需要更改什么就可以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RS-232 是全雙工通信, 而 RS-485 是半雙工通信. 在程序上會因此有些差異的.

网友B:
而不然, 就改走 RS-422, 同樣是全雙工通信.

网友C:
买个转换模块就可以了,程序不需要改动。

楼主:
VB中的MSComm控件同样适用于RS485吗?我从仪器的RS232口接转换器用RS485传输接到电脑的串口上,可行吗?电脑的串口可以直接接485口吗?
有没有有关RS485编程的资料啊?
谢谢。

网友B:
RS-485 與 RS-232 不能直接相接, 其電氣信號不一樣, 需要透過轉換器(雙向)才行.
Device <==> 232/485 Converter <==> RS-485 Bus <==> 485/232 Converter <==> PC

您在編程時, 看到的仍是 RS-232 串口. 但您得將中間 RS-485 的半雙工通信模式考量進去.

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及应用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53505

Serial Communications in Win32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default.asp?url=/library/en-us/dnfiles/html/msdn_serial.asp

网友D:
你拨这个电话吧:13424182635
全帮你搞定

网友E:
知识就是钱啊,知识的力量。。。嘿嘿

网友F(2007-07-20):
485需要收发控制。 GaryLin:  而不然, 就改走 RS-422, 同樣是全雙工通信.  -------------------------- 这个建议易行。注意如果距离远最好用外加电源的,不要用串口窃电的。

网友G:
232和 422可以直接通讯吗?线该怎么接法

网友H:
我们的仪器是RS232通讯的,相关的应用软件也是基于RS232的。现在客户要求用RS485通讯,限于目前条件,想在仪器的串口外接一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买回来转换器连上后,发现软件不能与仪器通讯上。是不是需要修改软件啊?该怎么着手啊?
我原来用VB编通讯软件,就是直接用VB里的Comm控件。不知RS485是不是一样啊?

    这个解决方法是在发送字符串前加一个没用的空字节就行!但是注意,不能与你的原来字符串的第一个字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