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

楼主(2006-05-17):
经查:异常显示21号,但编码器接线正确.

网友A:
就是编码器连接问题,少接了一根线-屏蔽线
或者插头有问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你好!你用的是A4系列的新款马达吗?多检查一下马达线路的连接吧!接头牢固很重要的!!

网友D:
屏蔽线接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