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主轴alm-17

楼主(2006-05-17):
哪位fanuc高手知道fanuc17号主轴报警什么故障?问fanuc说要送修控制板,但又时开机又好了。

网友A:
是伺服黄灯亮的吗?
在CNC侧有报警吗?

楼主:
是很大的那种主轴驱动器,上面有4个方的按钮,还有5个数码管的。
一上电就有alm-17。谢谢。

网友A:
能报一下具体型号吗
我帮你查查

楼主:
很高兴能得到你的帮助,能留下你的电话吗?
我的13815106062 周

网友A:
0516-87736675
互相学习嘛

网友B:
fanuc主轴alm-12

楼主:
除了alm-17,18,我都能修

网友C:
AL-12 直流侧过电流报警
AL-17 RAM 错误
AL-18 ROM错误

楼主:
AROY:谢谢
   能否留下你的电话?
我们做fanuc的,交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