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系统转矩控制

楼主(2006-05-17):
各位大侠:兄弟想用伺服系统实现如下功能:伺服电机和丝杠带动一圆形滚刀,压切低速旋转的金属薄桶,给金属薄桶收边.如果用伺服系统的"转矩模式"可否实现压切过程的控制?

楼主:
终于有人关注了.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没看明白动作,不知道

楼主:
基本情况就是在金属桶上压花纹,比较深的花纹.桶内有模具支撑,现在的问题是要控制外面的模具进给,进而在桶上压花纹.花纹的深度要求较高,且外型不统一.

网友B:
个人感觉不像转矩控制

楼主:
因为精度很难控制,所以有人给我出了这么个主意。
上述情况用什么方式实现比较可行呢?

网友A:
如果外型不确定,只能靠压力保证花纹的加工效果。那么,我也只能想到用力矩模式试一试了,给定一个恒力矩,但不知道效果会什么样。

楼主:
我们今天开始做实验,实验结果我会随时发到网上,跟大家分享的.

网友A:
实验的时候留神电机的温度。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这几天的实验不是很成功,但我用另一种方式却觉得很合适,还是用转矩模式,在压切过程中检测电机的转速,等到某个最低速度时,让伺服电机停下,主轴转动一周后,伺服电机反转回位.
自己觉得,伺服电机这么用有点可惜.

网友A:
“让伺服电机停下”怎么停下?力矩为零?加刹车?

网友B:
整个工艺还是没看明白,努力学习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