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教台达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5-17):
台达VFD300B34A变频器在启动时,数字操作屏上即有"GFF"故障报警显示,不能进入正常工作,按操作屏上的复位后,可以进入工作状态,不知如何解决?
另外,哪位有施耐德变频器ATV58HD41N4系列中每个字母的意义说明?
我的邮箱是:LC1372002@YAHOO.COM.CN

网友A:
应该是六桥驱动电路有问题,看看六个PC929,可以断开PC817看看,不过最好加上假负载,不然有可能暴机!

网友B:
济南东达专业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