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调用FB41时分配DB数据块的问题

楼主(2006-05-17):
大家好,我现在在客户方调试,用S7-300  315-2DP  STEP 7 V5.3  在调PID时,如果给FB41分配DB41的话则一切都好,如果是DB42  DB43   DB39  等数据块,下载之后CPU的SF灯亮,同时CPU进入停机状态,但是我有三个量都需要PID控制,也就是说要调三次FB41,是不是就需要各自分配独立的DB块?  这些PID的程序都是在OB35中写的

由于现在在客户方调试,所以很急,请大家尽快给予指教

网友A:
您的DB42  DB43   DB39是否是FB41要求格式的背景数据块?如果是,需要先把db块下载,然后再调用,如果不是,就新建FB41格式的数据块方可使用。

楼主:
怎样看是不是FB要求格式的?FB要求格式的具体有那些特征?
如果新建的话,怎么新建?

网友A:
打开DB查看是否有PID参数模板,如果有既可以。
新建时,修改DB为instance DB->FB41即可

网友B:
调用FB41一次就得分配一个背景DB块,DB的号码是不同的,CPU的SF灯亮可能是因为你没有下载相应数据块到CPU

网友C:
解决了吗?
我想是你在分配背景数据块方面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是出在背景数据块里,在BLOCK下双击分别打开DB42,DB39,DB43和DB41对他们的值进行了以下详细的比较,有两个地址的值在DB41中和其它三个数据块中不同,我把那三个的值设成和DB41中对应的值一至就好了,

因为调试的过程中我发现错误提示说OB35中有一个或多个数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