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s7-200的modbus 通讯

楼主(2006-05-17):
请问高手:我现在想用modbus协议,那我是否只要改变元件的地址就可以了吗?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A:
用西门子的库文件只能把200的CPU做为从站,而且通讯口是在0号,支持的协议是Modbus RTU。做主站的话要自己写,我是想能够自己写的,但我看到那个CRC16的校验就晕了,没敢再往下想

网友B:
其实很简单,你上位机用什么做?

网友C:
LRC,CRC16都是比较常用的,也没什么难的

网友D:
我也正在学!

网友E(2006-07-20):
有高手用s7-200的 modbus 通讯成功做 :
Modbus RTU主站的?

网友F:
S7-200已经有了作为Modbus主站的功能块(类似于之前的Modbus从站功能块),不用再靠自由口通讯那么费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