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终端在欧陆系列直流调速器上的巧妙应用

楼主(2006-05-17):
感谢徐相兵提供。

大部分用户用到590,590+,590P的时候, 要备分参数,很多人可能用的是CELITE软件来实现,CELITE软件是欧陆配套的一种软件,很容易操作,它主要是用于调速器的下载和上传这俩种功能, 它是以系统方框图的形式出现的,缺点是只能看到方框图,要点击每个方框才能看参数,不能把所有的参数全部能看到,这样对一些调试和维护的技术人员来说很不方便.尤其是刚接触欧陆系列直流调速器的用户对系统参数根本就不了解,无从下手,现介绍一种以文本形式下传参数的方法.

电脑设置:打开电脑 >>开始>>程序>>附件>>通讯>>超级终端>>新建连接-在连接描述里写下你保存的文件名,比如:1,23,这些都可以。>>出现"连接到" 的画面-在画面里有"连接时使用"的选择框-你在这里面选择你使用的 COM口>>点击确定出现"COM口的属性"的画面-端口设置-"每秒位数"-在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传送的波特率>>点击确定后, 回到超级终端的主菜单>>找到"传送"菜单>>点击"捕捉文字".

590设置:MENU>>SERIAL LINKS>>SYSTEM PORT(P3)>>DUMP MMI->P3>>按上键后出现DUMPING表示已经开始传送文本文字了.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让初学者一目了然的看到所有的参数,在参数后面有*号的代表是修改的参数,大家可以把它打印出来,跟英文说明书里面的参数表对比一下,就很清楚了.

网友A:
多谢徐相兵,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B:
不用谢,来日方长。

网友C(2006-08-01):
超级终端这么好用,那和其它设备能这样用不

网友B:
我到现在还没发现,谢谢支持/

网友A(2006-09-04):
请问如火,用这种方法扫描下来的数据,到了最后会有重叠 ,是什么问题?

楼主:
“会有重叠”是什么意思?数据都是依次读取出来的,不会出现重叠现象。

网友B(2006-12-01):
应该不可能吧

网友D:
用了好几年590,还有这招,lz这是强啊

网友E:
如果用终端获取了调速器的组态,如果通过修改后,又能将它下载到调速器中吗?

网友F:
收益非浅啊!!!!
好人,强人啊

网友G:
用了好几年590,还有这招,lz这是强啊!佩服!

网友H:
阿胖,死那去了,怎么不联系下,

网友I:
想问一下楼主,“超级终端”是一个要另外安装的软件吗?如果是另外的软件,在什么网站上可以下载?“超级终端”的使用有没有相关的介绍资料?

网友I:
不好意思!!!我在我的电脑上也找到那个程序了,
可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要学习的知识太多了!!!!!

网友J:
我试传了一下,全部是乱码,不知那里设的不对(590+)?

网友J:
上面写错了是590P,试了多次也没显示正码,还请哪位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K(2007-01-11):
    lcx426兄弟用超级终端试好没有?
    出现乱码有可能是波特率设置的不对,把所用的串行口改为9600波特,数据位8位,无奇偶校验,1个停止位,数据流控制为XON/XOFF握手即可,
    这样应该传送正确的。

网友L:
  楼主提供的方法真的妙极了,客观存在即可以在590C上应用,也可在590P上应用,参数一目了然.我做到了.

网友B:
呵呵,欢迎大家多交流

网友E:
 激情如火:如果用终端获取了调速器的组态,如果通过修改后,又能将它下载到调速器中吗?

网友E:
如果用终端获取了调速器的组态,如果通过修改后,又能将它下载到调速器中吗?这个问题,有没有人试过,有的请举手

网友J:
feachane:你好!这几天有点忙,有空我再试试,多谢了!

网友M(2007-02-19):
    请教一下如火:使用“超级终端”需要另外安装的软件吗?有没有相关的介绍资料?
    谢谢!
    我的邮箱:hr2688@163.com

楼主(2007-03-29):
to: 边干边学
windows系统已经自带了这个软件,不用另外安装。

网友N:
可提供一个通讯线的接线方式吗?

网友O:
以前听过,没试过.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P(2007-04-30):
试过,很好用的,,Parameters by Tag:
(  2) Ramp Accel Time (secs) ..... 12.0s
(  3) Ramp Decel Time (secs) ..... 8.0s
(  4) Constant Accel ............. Enabled
(  5) Ramp Input (%) ............. -0.40%
(  6) Ratio 1 .................... 1.0000
(  7) Ratio 2 (A3) ............... 1.0000
(  8) Sign 1 ..................... Negative
(  9) Sign 2 (A3) ................ Positive
( 10) Zero Spd. Offset (%) ....... 0.00%
( 11) Standstill Logic ........... Enabled
( 12) Zero Threshold (%) ......... 2.00%
( 13) Int. Time Const. (secs) .... 0.650s
( 14) Prop. Gain ................. 3.50
( 15) Cur.Limit/Scaler (%) ....... 100.00%
( 16) Prop. Gain ................. 45.00
( 17) Int. Gain .................. 3.50
( 18) Autotune ................... Off         <READ-ONLY>
( 19) Field Fail ................. Enabled
( 20) Armature V Cal. ............ 1.0000
( 21) IR Compensation (%) ........ 0.00%
( 22) Encoder RPM ................ 1000RPM
( 23) Analog Tach Cal ............ 1.0000
( 24) Encoder Lines .............. 1000
( 25) Armature I (A9) ............ Bipolar
( 26) Prog Stop Time (secs) ...... 0.1s
( 27) Stop Time (secs) ........... 10.0s
( 28) Stall Trip ................. Disabled
( 29) Stop Zero Speed  (%) ....... 2.00%
( 30) Additional Dem (%) ......... 0.00%
( 31) Spd Brk2 (High) (%) ........ 100.0%
( 32) Spd Brk1 (Low) (%) ......... 100.0%
( 33) IMax Brk2(Spd2) (%) ........ 200.0%
( 34) Field FbkStop .............. 155
( 35) Field FFRStop .............. 209
( 36) IFFb Delay ................. 20
( 37) Full Menus ................. Enabled
( 38) Menu Delay ................. 30
( 40) System I/O Digital ......... 0x0344      <READ-ONLY>
( 41) Setpoint 4 (%) ............. 0.00%
( 42) At Current Limit ........... False       <READ-ONLY>
( 43) Modulus .................... True
( 44) Modulus .................... True
( 45) Modulus .................... True
( 46) ILoop Suspend .............. True        <READ-ONLY>
( 47) Speed Fbk Select ........... Arm Volts Fbk
( 48) Neg. I Clamp (%) ........... 0.00%
( 49) Encoder Sign ............... Positive
( 50) Analog I/P 1 ............... 0.00V       <READ-ONLY>
( 51) Analog I/P 2 ............... 0.00V       <READ-ONLY>
( 52) Analog I/P 3 ............... -0.04V      <READ-ONLY>
( 53) Analog I/P 4 ............... 0.00V       <READ-ONLY>
( 54) Analog I/P 5 ............... 10.00V      <READ-ONLY>
( 55) Analog O/P 1 ............... 0.00V       <READ-ONLY>
( 56) Analog O/P 2 ............... 0.00V       <READ-ONLY>
( 57) Terminal Volts (%) ......... 0.00%       <READ-ONLY>
( 58) Tach Input (B2) (%) ........ 0.0%        <READ-ONLY>
( 59) Encoder .................... 0RPM        <READ-ONLY>
( 60) Back EMF (%) ............... 0.00%       <READ-ONLY>
( 61) Actual Neg I Lim (%) ....... -100.0%     <READ-ONLY>
( 62) Speed Feedback (%) ......... 0.00%       <READ-ONLY>
( 63) Speed Setpoint (%) ......... 0.00%       <READ-ONLY>
( 64) Speed Error (%) ............ 0.00%       <READ-ONLY>
( 65) Current Feedback (%) ....... 0.00%       <READ-ONLY>
( 66) Current Demand (%) ......... 0.00%       <READ-ONLY>
( 67) Actual Pos I Lim (%) ....... 100.0%      <READ-ONLY>
( 68) Start (C3) ................. Off         <READ-ONLY>
( 69) Jog Input (C4) ............. Off         <READ-ONLY>
( 70) Enable (C5) ................ On          <READ-ONLY>
( 71) Digital I/P 1 .............. Off         <READ-ONLY>
( 72) Digital I/P 2 .............. Off         <READ-ONLY>
( 73) Digital I/P 3 .............. Off         <READ-ONLY>
( 74) Digital O/P 1 .............. On          <READ-ONLY>
( 75) Digital O/P 2 .............. On          <READ-ONLY>
( 76) Digital O/P 3 .............. Off         <READ-ONLY>
( 77) At Zero Speed .............. True        <READ-ONLY>
( 78) At Zero Setpoint ........... True        <READ-ONLY>
( 79) At Standstill .............. True        <READ-ONLY>
( 80) Program Stop (B8) .......... False       <READ-ONLY>
( 81) Speed Fbk Alarm ............ Enabled
( 82) Drive Start ................ Off         <READ-ONLY>
( 83) Main Contactor ............. Off         <READ-ONLY>
( 84) Drive Enable ............... Disabled    <READ-ONLY>
( 85) Ramp Output (%) ............ 0.00%       <READ-ONLY>
( 86) Setpoint Sum ............... 0.00%       <READ-ONLY>
( 87) Pos. I Clamp (%) ........... 100.0%      <READ-ONLY>
( 88) Neg. I Clamp (%) ........... -100.0%     <READ-ONLY>
( 89) Speed Demand (%) ........... 0.00%       <READ-ONLY>
( 90) Bipolar Clamps ............. Disabled
( 91) Prog Stop I Lim (%) ........ 100.00%
( 92) Encoder Alarm .............. Enabled
( 93) IMax Brk1(Spd1) (%) ........ 200.0%
( 94) Aux Digout 1 ............... Off
( 95) Aux Digout 2 ............... Off
( 96) Aux Digout 3 ............... Off
( 97) Digital O/P 1 Source Tag ... 77
( 98) Digital O/P 2 Source Tag ... 122
( 99) Digital O/P 3 Source Tag ... 125
(100) Input 1 (%) ................ 0.00%
(101) Min BS Dead Time ........... 1
(102) Digital Input 1 Dest Tag ... 228
(103) Value for True ............. 0.01
(104) Value for False ............ 0.00
(105) Digital Input 2 Dest Tag ... 0
(106) Value for True ............. 0.01
(107) Value for False ............ 0.00
(108) Digital Input 3 Dest Tag ... 0
(109) Value for True ............. 0.01
(110) Value for False ............ 0.00
(111) 5703 Rcv Error ............. Enabled
(112) Stall Trip ................. OK          <READ-ONLY>
(113) Ramping .................... True        <READ-ONLY>
(115) Health Word ................ 0x0200      <READ-ONLY>
(116) Health ..................... OK          <READ-ONLY>
(117) Health Inhibit Diagnostic .. 0x0000      <READ-ONLY>
(118) Ramp Hold .................. Off
(119) I Dmd. Isolate ............. Disabled
(122) Healthy .................... True        <READ-ONLY>
(125) Ready ...................... False       <READ-ONLY>
(126) Min. Speed (%) ............. 0.00%
(128) Anout 1 (%) ................ 0.00%
(129) Anout 2 (%) ................ 0.00%
(131) Deadband Width (%) ......... 0.00%
(132) Setpt. Ratio ............... 0.0000
(133) Setpt. Sign ................ Positive
(134) 5703 Source Tag ............ 89
(135) 5703 Dest. Tag ............. 41
(136) Feed Forward ............... 2.00
(137) Discontinuous (%) .......... 12.00%
(138) Group ID ................... 0
(139) Unit ID .................... 0
(140) Group ID ................... 0
(141) Unit ID .................... 0
(142) PNO. 7 ..................... 0xFFFF
(143) PNO. 7 ..................... 0xFFFF
(144) Changeband (BIN) (%) ....... 0.00%
(145) Changeband (BIN) (%) ....... 0.00%
(146) Srl Link Enable ............ Enabled
(147) Srl Link Enable ............ Enabled
(148) Protocol ................... ASCII
(149) ASCII / Binary ............. ASCII
(150) Baud Rate .................. 9600
(151) Baud Rate .................. 9600
(152) ESP Sup. (ASCII) ........... Disabled
(153) ESP Sup. (ASCII) ........... Disabled
(154) II ......................... 0x5900      <READ-ONLY>
(155) Serial Link Version ........ 0x0402      <READ-ONLY>
(158) Error Report ............... 0x00C0
(159) Error Report ............... 0x00C0
(161) Aux Start .................. On
(162) Min MMI Cycle Tm ........... 80
(163) ILoop PI Mode .............. 2
(164) Toggle Period .............. 0x00A0
(165) Toggle Ref 1 (%) ........... 0.00%
(166) Sel. Int/Cur/Spd ........... 2
(167) Toggle Ref 2 (%) ........... 0.00%
(168) Aux Enable ................. On
(169) Field Enabled .............. Disabled    <READ-ONLY>
(170) Field Enable ............... Enabled
(171) Setpoint (%) ............... 100.00%
(172) Int. Gain .................. 1.28
(173) Prop. Gain ................. 0.10
(174) Fld. Weak Enable ........... Enabled
(175) EMF Lead ................... 2.00
(176) EMF Lag .................... 40.00
(177) EMF Gain ................... 0.30
(178) Max Volts (%) .............. 98.00%
(179) Min Fld Current (%) ........ 20.00%
(180) SpdFbk Alm Level (%) ....... 50.0%
(181) Field Fbk. (%) ............. 0.0%        <READ-ONLY>
(182) Field I Cal ................ 1.0000
(183) Field Demand (%) ........... 0.00%       <READ-ONLY>
(184) Fld.Firing Angle ........... 0 Degree    <READ-ONLY>
(185) Fld Quench Delay (secs) .... 0.0s
(186) Fld. Quench Mode ........... Quench
(187) 5703 Input (%) ............. 0.00%
(188) Over Speed Level (%) ....... 125.00%
(189) 5703 Output (%) ............ 0.00%       <READ-ONLY>
(190) Peak Hw Slope .............. 163
(191) BEMF Fbk Lead .............. 100
(192) BEMF Fbk Lag ............... 100
(193) Tick Length ................ 3708        <READ-ONLY>
(194) Disc Adapt Pot ............. 2341
(195) Threshold (>%) ............. 0.00%
(196) Threshold (>%) ............. 0.00%
(197) Threshold (>%) ............. 0.00%
(199) Delay (secs) ............... 10.0s
(200) Rate (secs) ................ 60.0s
(201) Regen Mode ................. Enabled
(202) Int. Defeat ................ Off
(203) Inverse Time O/P (%) ....... 200.00%     <READ-ONLY>
(204) Aiming Point (%) ........... 110.00%
(205) dI/dt (%) .................. 35.00%
(206) Encoder .................... 0RPM        <READ-ONLY>
(207) Speed Feedback (%) ......... 0.00%       <READ-ONLY>
(208) Ratio 0 .................... 1.0000
(209) Fld Ctrl Mode Is ........... Current Control
(210) Ratio Out/In (%) ........... 36.29%
(211) Health Inhibit ............. 0x0002
(212) Operating Mode ............. Stop        <READ-ONLY>
(213) Zero Cur Offset ............ 0
(214) ZCD Threshold .............. 6
(215) G&L Power Meter (%) ........ 0.00%       <READ-ONLY>
(216) Prog Stop Limit (secs) ..... 60.0s
(217) Stop Limit (secs) .......... 60.0s
(218) Jog Speed 1 (%) ............ 5.00%
(219) Jog Speed 2 (%) ............ -5.00%
(220) 12 Bit DAC ................. Disabled
(221) MMI Filter T.C. ............ 80
(222) Pred Step .................. 3
(223) Scan Threshold ............. 4
(224) Stall Trip Delay (secs) .... 10.0s
(225) Crawl Speed (%) ............ 10.00%
(226) Peak Hw Offset ............. 195
(227) Aux Jog .................... On
(228) Mode ....................... False
(229) Precsn/Restr Chk ........... 2
(230) Calibration ................ 1.0000
(231) Max Value (%) .............. 100.00%
(232) Min Value (%) .............. -100.00%
(233) Calibration ................ 1.0000
(234) Max Value (%) .............. 100.00%
(235) Min Value (%) .............. -100.00%
(236) Calibration ................ 1.0000
(237) Max Value (%) .............. 100.00%
(238) Min Value (%) .............. -100.00%
(239) Calibration ................ 1.0000
(240) Max Value (%) .............. 100.00%
(241) Min Value (%) .............. -100.00%
(242) Calibration ................ 1.0000
(243) Max Value (%) .............. 100.00%
(244) Min Value (%) .............. -100.00%
(245) 10V Calibration (%) ........ 100.00%
(246) Analog Input 1 Dest Tag .... 0
(247) Analog Input 5 Dest Tag .... 301
(248) 10V Calibration (%) ........ 100.00%
(249) Analog Input 3 Dest Tag .... 5
(250) Analog Input 4 Dest Tag .... 0
(251) Analog O/P 1 Source Tag .... 62
(252) Analog O/P 2 Source Tag .... 63
(253) Take Up 1 (%) .............. 5.00%
(254) Take Up 2 (%) .............. -5.00%
(255) Reset Value (%) ............ 0.00%
(256) Increase Rate (secs) ....... 10.0s
(257) Decrease Rate (secs) ....... 4.0s
(258) Min Value (%) .............. 0.00%
(259) Max Value (%) .............. 100.00%
(260) Raise/Lower O/P Dest. Tag .. 0
(261) Raise Input ................ False
(262) Lower Input ................ False
(263) Stall Threshold (%) ........ 95.00%
(264) Raise/Lower O/P (%) ........ 0.00%       <READ-ONLY>
(265) Analog IP Offset ........... 2
(266) %S Ramp (%) ................ 2.50%
(267) Position Count ............. 0x0000
(268) Mode ....................... 0
(269) Spd Brk 1 (Low) (%) ........ 1.00%
(270) Spd Brk 2 (High) (%) ....... 5.00%
(271) Prop. Gain ................. 5.00
(272) Int. Time Const. (secs) .... 0.500s
(273) Pos. Loop P Gain (%) ....... 0.00%
(274) I Gain In Ramp ............. 1.0000
(275) Position Divider ........... 1
(276) PLL Prop ................... 80
(277) PLL Int .................... 32
(278) PLL Error .................. 0           <READ-ONLY>
(279) Arm Endstop ................ 12200
(280) HF C/O Disc Gain ........... 1800
(281) HF C/O Filter TC ........... 3
(282) BEMF Threshold ............. 4
(283) Scan TC .................... 10
(284) Zero Spd. Level (%) ........ 0.50%
(285) Zero IAD Level (%) ......... 1.50%
(286) Ramping Thresh. (%) ........ 0.50%
(287) Auto Reset ................. Enabled
(288) Exteral Reset .............. Disabled
(289) Setpoint 1 (%) ............. 0.00%
(290) Setpoint 2 (A3) (%) ........ 0.00%       <READ-ONLY>
(291) Setpoint 3 (%) ............. 0.00%
(292) Sign 0 ..................... Positive
(293) Ramp O/P Dest. Tag ......... 291
(294) Spt. Sum 1 Dest. Tag ....... 289
(295) User Filter Input (%) ...... 0.00%
(296) User Filter Output (%) ..... 0.00%       <READ-ONLY>
(297) Speed Error (%) ............ 0.00%       <READ-ONLY>
(298) Current Feedback (%) ....... 0.00%       <READ-ONLY>
(299) Current Demand (%) ......... 0.00%       <READ-ONLY>
(300) Field I Fbk. (%) ........... 0.00%       <READ-ONLY>
(301) Pos. I Clamp (%) ........... 100.00%
(302) Contactor Delay (secs) ..... 1.0s
(303) Option Version ............. 0.00        <READ-ONLY>
(304) Language ................... English
(305) Trip Reset ................. True
(306) Standstill Source Tag ...... 89
(307) External Reset ............. False
(308) Tach Input (B2) (%) ........ 0.0%        <READ-ONLY>
(309) Input 0 (%) ................ 0.00%
(310) Autocal .................... Enabled
(311) IAinst Offset .............. 1
(312) PNO 112 Tag ................ 0
(313) PNO 113 Tag ................ 0
(314) PNO 114 Tag ................ 0
(315) PNO 115 Tag ................ 0
(316) PNO 116 Tag ................ 0
(317) PNO 117 Tag ................ 0
(318) PNO 118 Tag ................ 0
(319) PNO 119 Tag ................ 0
(320) PNO 120 Tag ................ 379
(321) PNO 121 Tag ................ 380
(322) PNO 122 Tag ................ 381
(323) PNO 123 Tag ................ 382
(324) PNO 124 Tag ................ 383
(325) PNO 125 Tag ................ 384
(326) PNO 126 Tag ................ 385
(327) PNO 127 Tag ................ 0
(328) ESP Sup. (ASCII) ........... Disabled    <READ-ONLY>
(331) Changeband (BIN) (%) ....... 0.00%
(332) Error Report ............... 0x00C0
(333) PNO. 7 ..................... 0xFFFF
(334) Parity ..................... Even
(335) Disable Mean Fbk ........... False
(336) Changeover Bias ............ 0x4780
(337) Thermistor State (Warning) . Off         <READ-ONLY>
(338) P3 State (Warning) ......... Off         <READ-ONLY>
(339) Value 1 .................... 0.00%
(340) Value 2 .................... 0.00%
(341) Value 3 .................... 0.00%
(342) Value 4 .................... 0.00%
(343) Value 5 .................... 0.00%
(344) Value 6 .................... 0.00%
(345) Value 7 .................... 0.00%
(346) Logic 1 .................... Off
(347) Logic 2 .................... Off
(348) Logic 3 .................... Off
(349) Logic 4 .................... Off
(350) Logic 5 .................... Off
(351) Logic 6 .................... Off
(352) Logic 7 .................... Off
(353) Logic 8 .................... Off
(355) Ramp Rate (secs) ........... 1.0s
(356) Output (%) ................. 0.00%       <READ-ONLY>
(357) Max Demand (%) ............. 105.00%
(358) Min Demand (%) ............. -105.00%
(359) Inverted ................... False
(360) Inverted ................... False
(361) Inverted ................... False
(362) Modulus .................... True
(363) Modulus .................... True
(364) Link 1 Source Tag .......... 0
(365) Link 1 Dest. Tag ........... 0
(366) Link 2 Source Tag .......... 0
(367) Link 2 Dest. Tag ........... 0
(368) Link 3 Source Tag .......... 0
(369) Link 3 Dest. Tag ........... 0
(370) Link 4 Source Tag .......... 0
(371) Link 4 Dest. Tag ........... 0
(372) Raise Lower Delta (%) ...... 0.00%       <READ-ONLY>
(373) System Ramp Delta (%) ...... 0.00%       <READ-ONLY>
(374) System Reset ............... Enabled     <READ-ONLY>
(375) Limit (%) .................. 105.00%
(376) Running .................... Off         <READ-ONLY>
(379) Value 8 .................... 0.00%
(380) Value 9 .................... 0.00%
(381) Value 10 ................... 0.00%
(382) Value 11 ................... 0.00%
(383) Value 12 ................... 0.00%
(384) Value 13 ................... 0.00%
(385) Value 14 ................... 0.00%
(386) Filter T.C. ................ 20
(388) Sync Offset ................ 0
(390) Link 11 Source Tag ......... 0
(391) Link 11 Dest. Tag .......... 0
(392) Advanced ................... Off
(393) Mode ....................... Switch
(394) Link 11 Aux Tag ............ 0
(395) Link 12 Source Tag ......... 0
(396) Link 12 Dest. Tag .......... 0
(397) Advanced ................... Off
(398) Mode ....................... Switch
(399) Link 12 Aux Tag ............ 0
(400) PID O/P Dest. Tag .......... 0
(401) Derivative TC (secs) ....... 0.000s
(402) Int. Time Const. (secs) .... 5.00s
(403) Filter T.C. (secs) ......... 0.100s
(404) Prop. Gain ................. 1.0
(405) Positive Limit (%) ......... 100.00%
(406) Negative Limit (%) ......... -100.00%
(407) O/P Scaler (Trim) .......... 0.2000
(408) Enable ..................... Enabled
(409) Int. Defeat ................ Off
(410) Input 1 (%) ................ 0.00%
(411) Input 2 (%) ................ 0.00%
(412) Ratio 1 .................... 1.0000
(413) Ratio 2 .................... 1.0000
(414) Divider 2 .................. 1.0000
(415) PID Error (%) .............. 0.00%       <READ-ONLY>
(416) PID Clamped ................ False       <READ-ONLY>
(417) PID Output (%) ............. 0.00%       <READ-ONLY>
(418) Divider 1 .................. 1.0000
(419) Divider 1 .................. 1.0000
(420) Divider 0 .................. 1.0000
(421) Main Curr. Limit (%) ....... 122.00%
(422) Reset Value (%) ............ 0.00%
(423) Input 2 (%) ................ 0.00%
(424) Line Speed (%) ............. 0.00%
(425) Min Diameter (%) ........... 10.00%
(426) Min Speed (%) .............. 5.00%
(427) Diameter (%) ............... 0.00%       <READ-ONLY>
(428) Modulus of Line Speed (%) .. 0.00%       <READ-ONLY>
(429) Modulus of Reel Speed (%) .. 0.00%       <READ-ONLY>
(430) Unfiltered Diameter (%) .... 0.00%       <READ-ONLY>
(431) Diameter Dest. Tag ......... 0
(432) Torque Demand (%) .......... 0.00%
(433) Tension Enable ............. Enabled
(434) Over Wind .................. Enabled
(435) Pos. I Clamp Dest. Tag ..... 0
(436) Neg. I Clamp Dest. Tag ..... 0
(437) Reel Speed (%) ............. 0.00%
(438) Taper (%) .................. 0.00%
(439) Tension Spt. (%) ........... 0.00%
(440) Tension Trim (%) ........... 0.00%
(441) Tot. Tens. Demand (%) ...... 0.00%       <READ-ONLY>
(442) Taper Dest. Tag ............ 0
(443) Input 1 (%) ................ 0.00%
(444) Input 0 (%) ................ 0.00%
(445) Input 2 (%) ................ 0.00%
(446) Ratio 1 .................... 1.0000
(447) Ratio 0 .................... 1.0000
(448) Divider 0 .................. 1.0000
(449) Limit (%) .................. 100.00%
(450) Spt. Sum 2 Dest. Tag ....... 0
(451) Setpoint Sum (%) ........... 0.00%       <READ-ONLY>
(452) Tapered Demand (%) ......... 0.00%       <READ-ONLY>
(453) Ramp Rate (secs) ........... 5.0s
(454) Link 5 Source Tag .......... 0
(455) Link 5 Dest. Tag ........... 0
(456) Link 6 Source Tag .......... 0
(457) Link 6 Dest. Tag ........... 0
(458) Link 7 Source Tag .......... 0
(459) Link 7 Dest. Tag ........... 0
(460) Link 8 Source Tag .......... 0
(461) Link 8 Dest. Tag ........... 0
(462) Reset Value (%) ............ 10.00%
(463) External Reset ............. Disabled
(464) Offset (%) ................. 0.00%
(465) Offset (%) ................. 0.00%
(466) Divider 1 .................. 1.0000
(467) Link 9 Source Tag .......... 0
(468) Link 9 Dest. Tag ........... 0
(469) Link 10 Source Tag ......... 0
(470) Link 10 Dest. Tag .......... 0
(471) Standby Field (%) .......... 50.00%
(472) Speed Fbk State (Warning) .. Off         <READ-ONLY>
(473) Mode ....................... 0
(474) Min Profile Gain (%) ....... 20.00%
(475) Profiled Gain .............. 0.0         <READ-ONLY>
(476) 3-Phase Field .............. Disabled
(478) Tension Dest. Tag .......... 0
(479) Fix.Inertia Comp (%) ....... 0.00%
(480) Var.Inertia Comp (%) ....... 0.00%
(481) Roll Width/Mass (%) ........ 100.00%
(482) Filter T.C. ................ 10
(483) Rate Cal ................... 10.00
(484) Normalized dv/dt (%) ....... 0.00%
(485) Inertia Comp (%) ........... 0.00%       <READ-ONLY>
(486) Tension Scaler ............. 1.0000
(487) Static Comp (%) ............ 0.00%
(488) Dynamic Comp (%) ........... 0.00%
(489) Rewind ..................... Enabled
(490) Upload Remote .............. 0x00
(491) Output 0 ................... 0.00%       <READ-ONLY>
(492) Output 1 ................... 0.00%       <READ-ONLY>
(493) Output ..................... 0.00%       <READ-ONLY>
(494) Digital Input C4 Dest Tag .. 496
(495) Digital Input C5 Dest Tag .. 497
(496) Jog/Slack .................. Off

网友P:
欧陆用好还是可以的,,只是现在价格上的有点快,,不好进货,,

网友Q:
今天你加入 中国工控联盟群(39445878 )了么?
我们国人自己的联盟,欢迎大家!多多交流,互相帮助,合作愉快!

网友R:
恩,
试过蛮好用的
谢谢楼主

网友S(2007-08-15):
试用了一下,挺好用的.谢谢了

网友T(2009-02-28):
有一款直流叫易泰帝ETD790,是590的升级产品,是美国独资企业,设计和研发在美国,生产在山东,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很乐意给大家提供一些资料.
索要邮箱470760325@.163.com

网友U:
谢谢楼主 !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V:
....PID OUTPUT [417 ] = 0.00 %
......PID CLAMPED [416 ] = FALSE
......PID ERROR [415 ] = 0.00 %
......SPT SUM OUTPUT [86 ] = 0.00 %
......RAMP OUTPUT [85 ] = 0.00 %
......SPEED SETPOINT [63 ] = 0.00 %
......TERMINAL VOLTS [57 ] = 0.0 %
......BACK EMF [60 ] = 0.0 %
......TACH INPUT (B2) [308 ] = 0.0 %
......ENCODER [206 ] = 0 RPM
....SETUP PARAMETERS
......RAMPS
........RAMP ACCEL TIME [2 ] = 2.2 SECS *
........RAMP DECEL TIME [3 ] = 2.5 SECS *
........CONSTANT ACCEL [4 ] = ENABLED
........RAMP HOLD [118 ] = OFF
........RAMP INPUT [5 ] = 0.00 %
........ % S-RAMP [266 ] = 2.50 %
........RAMPING THRESH. [286 ] = 0.50 %
........AUTO RESET [287 ] = ENABLED
........EXTERNAL RESET [288 ] = DISABLED
........RESET VALUE [422 ] = 0.00 %
........MIN SPEED [126 ] = 0.00 %

网友W(2009-11-07):
不错,有空试试。楼主好样的,好东西就是拿来分享的。

网友V:
z在欧陆里设置一下,,从软件里设对了,,接收就可以

网友X:
楼主有没有试过把超级终端捕捉下来的数字输入到恢复出厂设置的590里面?能不能不能运行?

网友Y(2009-12-10):
590故障报警请与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Z(2011-07-28):
欧陆出现CALIBRATION FAIL 是什么故障

网友AA:
请问590+中菜童没有SYSTEM PORT(P3)>>DUMP MMI中的DUMP MMI,只出现了上载和下载,该怎样设置才会有DUMP MMI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