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乘客电梯的安装调试问题.

楼主(2006-05-17):
初如此行,不懂的太多,请各位熟悉的朋友帮助,谢谢,
特别是厂家调试人员.

网友A:
电梯的安装,有相关的国家规范,太多太细,我现在已不能记忆很清楚了,我曾经在东芝电梯从事安装调试2年,粗浅的谈谈我的看法,和一点经验。
  一、工具准备:除了电工、钳工常备工具外,还有电焊机、小型吊葫芦(1吨的吊量)、水平测量尺、冲击转、套筒扳手开口扳手全系列最少2套、保险带4套、保险绳须50米以上共4根必须大拇指粗等等吧
二、人员:10层梯需要机械安装工3人、电工1人(兼电气系统调试)

   按顺序,先是机械系统的安装
  1、导轨在井道中的安装固定,包括主轨(承载客梯箱)和副轨(承载对重),这个工作很重要,导轨的安装质量,是决定电梯整个安装质量的前提:决定电梯在运行时的水平度、垂直度、平稳舒适度等等。安装导轨要先在井道上端的机房(既电机和控制系统所在地),根据说明书上厂家提供的实际尺寸,确定主副轨的位置:在机房精到的上终端用脚手架钢管打交叉成井字型,在井字上用细铅丝悬挂重物分别固定导轨、主机的位置,便于准确施工。10层以上的此环节施工期大约3-4天
  2、在井道中由下至上搭建脚手架,必须确保牢固。为在安装人员在井道脚手架上作业(整个安装过程和工作量多在此完成)。
  3、导轨安装后完成后,就要做每层的门系统(电梯运行中的大部分故障都在门系统)。先焊接门脚踏必须水平,再安装门两边的支撑及门头,注意:必须使门对水平面绝对垂直、门头门底脚踏对导轨绝对垂直,否则,必然是整个安装失败(行话)。
  4、主机(带电梯的正反转电机)的安装。主机运至机房后,必须按先前已经确定的位置水平安装,和主副轨之间的相对垂直位置是否合适、准确。要做适时的调整和确认。
  5、安装主控制柜:一般出厂时厂家已经做了初调。我先说安装位置和电缆敷设,一个原则:必须距离合适(相对机房空间而言),所有电缆必须安装在密闭电缆槽内
    抱歉!我要去克拉玛依出差,现在就出发了,今天说不完了

楼主:
谢谢老弟!电梯是沈阳博林特的,主控系统是德国KOLLMORGEN的,驱动系统是意大利西威的.请问一台11层的大约需要几人几天完工?

网友A:
呵呵~!~!~毕工,你好,今天在克拉玛依招标,比较忙,简单说两句.
   接(昨天),剩下就是做层行程/井底和顶层保护(限位和极限)/层行程与门系统的层平控制/PID控制/微调(包括每层机械和电气),等等吧.
    你说的11层电梯,工作量为8-13天,3-4人.其中机械安装为85%的工作量,电气安装及微调占15%的工作量.
    以上只是自己的经历和看法,供你参考!也请这方面的高手和技术人员顶帖,给老毕更多的选择和建议!!
   要下了,祝毕工顺利!

楼主:
谢谢老弟,还是叫老毕亲切.
找了一点资料,原理大体知道一些了.(你说的11层电梯,工作量为8-13天,3-4人.)这是我想知道的关键问题,厂家说一个月左右.看来比我预料的用人少.
淄博张店附近的年轻人喜欢从事本行业的请与我联系.
biqingmin@163.com
同祝老弟招标成功!

楼主:
现在电梯 生产厂家众多,控制系统差异很大,朋友门请解释一下 ,门有单开与双开,有PLC与PC控制,各曾层的按扭有直接连接的和通讯或遥控的,请说一下性能.
我是从电路图看的,别的不清楚,请各位指教,谢谢
.

楼主:
再请问,故障一般是门系统,各层门开关串联,故障一般哪里损坏.谢谢

网友B:
‘各层门开关串联’——再核实一下。

楼主:
是各层门保护开关串联,任何层门不关,轿箱不走.请问开门机一般故障出在哪里?

楼主:
再麻烦孙老弟解释一下新安装的电梯如何调试?多谢.
现在理论的东西已经看完了,就差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