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成立电气自动化部需要具备什么

楼主(2006-05-17):
我公司是家科技型的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是节能工程,就是高低压变频调速工程。由于近时期,一些企业响应国家政策做节能降耗的技术改造,不仅要用到高低变频,更多地用到自动化技术改造生产设施,建立自动化管理平台。我们公司也做这样的工程,而且我公司又是施耐德的系统集成商。我们不仅要销售电气自动化的产品,而且做自动化工程,因此我公司要成立电气自动化部。电气自动化部需要具备些什么条件?请各位多提建议,多出主意,有愿意换工作的也可以联系。
lidezhen100@126.com

网友A:
我们愿意成为贵公司的自动化部门、实验室或研发部门!!!!优势互补 !!!!!欢迎广大客户来我公司实地指导、考察;我们愿意成为贵公司的自动化实验室或研发部门!!!! 您好,我是上海又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赵明利工程师,冒眜给您写信,请见谅,上海又迅是由一群多年从事控制系统开发、现场调试的专家组成,背靠交通大学,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拥有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关键技术: 1)简洁先进、全面冗余设计的控制系统网络结构; 2)可靠易用的管(理)控(制)一体化软件: EasyMC软件; 3)稳定可靠的IO硬件:YXAsmIO(由C++开发的基于32位ARM芯片的嵌入系统IO硬件); 4)成熟的复杂回路智能控制策略。 http://www.autoyx.com/

网友B:
自动化部最需要的是2种人:一种是能“跑”的、一种是能“做”的。能“跑”的处理项目过程的繁琐事项(主项是对人打交道,处理好项目环节,应对不同突发事件),能“做”的要能针对用户需要提供设计、选型、组织配套等。其他人员配置应该是围绕这2点铺开,个人工作多年的看法,仅供参考、有不同观点请扔砖头(别砸头就行)。

楼主:
谢谢飞哥,说的很准。

网友C:
现在的自动化部都不要求有能跑的了,俺找这样的工作碰壁很多.
基本解释是自动化内部技术人员或者销售人员兼顾.所以能跑的基本应聘都是销售人员为主,但是做销售又体现不出太多的自身能力!
-----郁闷ING

网友D:
我觉得要有软硬件的相关人员,我以前接过一个项目,是一个省级设计院的高工设计的控制系统,他到工地指导,可他不知道施工,怎么接线都不会,信号线不知道怎么连,你说晕吧,可当我们做完后.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能否认他设计的能力,但在当今社会肯定是不行的,现在要求一个人(团队)能从头至尾都能做.
具体要PLC、触摸屏、变频器、DCS、单片机、伺服、嵌入式系统、现场总线等方面的人才

网友E:
只要你能拿到项目,其他的都很容易解决的,现在项目不好拿啊,好多猫腻的

网友F:
必须先有项目,再扩充人马(有做过实际得项目,懂得如何于客户沟通,最好是相关行业地),配线、安装可以外包,只管设计(找些相关成熟案例)、调试、售后就可以了

网友G:
你们哪里的,
一、 自动化项目设计
PLC编程、人机界面(触控屏)规划设计
步进马达、伺服马达、张力控制电路设计
变频控制电路、直流调速电路设计
各种自动化(PLC)电路设计、电控箱制作
二、自动化电控电路维修
工业控制电路板维修、注塑机电路板维修、PLC维修编程、
变频器维修、CNC数控电路板维修,各种机械设备电路检修、
印花机械设备电路设计维修、
三、进口自动化设备电路维修
PLC(可编程控制器)
三菱、西门子、松下、富士、欧姆龙、、、、
HMI(触控屏、人机界面)
EVIEW(MT) 、 HITECH(PWS)
FUJI(POD)、三菱(GOT)、、、、、、
QQ:168000452

网友H(2007-02-27):
电气自动化面比较广,根据应用及行业不同看侧重在哪方面.系统集成设计人员多一些,成套施工电调人员多一些.

网友I(2007-05-08):
需要一个高手去带,再去招一些技术一般的人,毕业生也可以,根据项目需求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这个高手,关键人物,可以处理遇到技术问题和培养人才。业务上面也要找业内高手,带出一个团队,才能取胜。

网友J:
看看系统集成论坛的《一个新的系统集成商即将出现》,怎么样。
我来和你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