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修改CPM1A内部数据??

楼主(2006-05-17):
文本MD204L和CPM1A通讯后,当PLC运行是无法修改内被TIM/CNT/DM数值,只有停止运行是才可以修改,有没有什么办法,可是在运行时修改TIM/CNT/DM数值
CPM2A是否同样??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运行时有没办法修改TIM/CNT/DM数值-----个人观点

网友B:
可以修改,在运行时,对TIM/CNT/DM进行监控,在监控区域就可以修改TIM/CNT/DM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