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的P205怎么不可以更改呢?

楼主(2006-05-17):
现在控制的是一台水泵,按理说应该将P205改为1(变转矩),可是不管是快速调试还是不是快速调试时,都不能更改P205,始终是0,
怎么回事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没人知道么?

网友B:
手册上有一句说明:并不是所有的MM440变频器都可以把P205改为1,
或许你手里的那个功率的变频器不能修改.

网友C(2006-07-10):
你仔细的看看手册,上面的修改是有条件 的

网友D(2016-06-19):
楼主,会了吗,求教???

网友D:
求助

求助

网友D:
求助

求助求助

求助

网友E:
10年时间过去了,相信现在已经成行业精英了

网友F:
不能改的  你把p10调成1  就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