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当PLC运行是无法修改内被TIM/CNT/DM

楼主(2006-05-17):
文本MD204L和CPM1A通讯后,当PLC运行是无法修改内被TIM/CNT/DM数值,只有停止运行是才可以修改,有没有什么办法,可是在运行时修改TIM/CNT/DM数值
CPM2A是否同样??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通过程序修改,先把值放到寄存器中,然后周期写到TIM中。

楼主:
也不行,连DM区都无法修改!!

网友B(2007-09-20):
我也是与c200he通讯后,有时无法在远程修改DM值,但是用笔记本直接在线连接后修改内存就可以,并且此后远程也可以修改了。这种情况出现过好几次了,请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