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MPI通讯无法下载硬件组态

楼主(2006-05-17):
在设置S7-300 MPI通讯时,两个站其中一个MPI地址为2,另一个MPI地址为3,但地址为3的站无法下载硬件组态,请高手帮助解答。多谢了!

网友A:
我遇见过类似问题,不知程序是否是你自己做的??

楼主:
多谢上面仁兄的回复。我的问题解决了。我用的是最简单得MPI通讯方式,不需要编程,只要设置数据的发送、接收字就可以了。主要不是程序的问题。我无法下载硬件的原因是在下载时未选择要下载的站。

网友B:
可能是地址冲突吧。肯定没问题的。PC也是有地址的。

网友C:
你是已经明白了
但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S7的编程软件呢
哎,郁闷!

网友D:
有可能是PC机的地址与PLC的地址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