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热管的改造

楼主(2006-05-17):
有台硬化炉,是380的电热管,现在需要改造成220的电热管.请问各位高手,具体怎样做,才能使改造后的硬化炉的发热性能与之前相近呢

网友A:
不清楚你原来电热管的控温方式?如果你的加热管原来是开关式继电器加热的话,现在调整加热电压从380到220很难达到原来的加热功率,不过累计时间应该还是能达到加热温度,只是时间效率更差了!
但是,如果控温方式采用移相控温应该在效率上变化不大,最主要你的硬化炉加热管是什么加热负载?一般你的工艺加热温度是多少?对于不同的加热负载、不同的控温环境可以提出很多差别很大的性价比控温方案滴!

楼主:
我这个硬化炉是开关式继电器加热,加热温度为60度,大虾们,如何把380的加热管的加热功率换算成220的 呢

网友B(2006-07-17):
只要功率一样就行,接法由三角形换成星型
如还不明白
yzi_2004@163.com

网友C:
先核实你原先的是不是380的加热管
如是则听yzj的没错

网友D:
不知道你380改220是什么原因,三角形换成星型应该可以

网友E:
要弄清楚原来电热管到底是220V的还是380V的,不要以为共电电压是380V的,就是380V(因为接法可以是Y,也可以是△)。如果是380V的,那最好换成220V,注意功率必须与原来的一样大。

网友F:
加热管有380V和220V额定工作电压的,看你选的是哪一种,主要就是星接还是三角接的问题!!

网友G(2006-11-14):
接成星星时就得选220的,这时它的线电压还是380

网友H(2007-06-09):
56y rt yrt try 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