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楼漏电

楼主(2006-05-17):
公司办公楼经常跳闸,用摇表测了下,有一路插座对地绝缘3兆欧(插座上啥也没插),同事说只要不低于0.3兆欧就没事,按规定应该是多少?

网友A:
不低于1000Ω/v

网友B:
每KV不低于1兆欧

网友C:
    我公司轧钢设备小型电气全用漏电断器,根据经验办公楼漏电可能性不能排除,另外线路过长对地分布电容大也可造成掉闸.断路器本身质量不佳也掉闸.另 外线路经过洗手间潮湿地方及穿管时破皮等.
这个不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