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救:S7-200编程

楼主(2006-05-17):
有一个电动轮,从下到上——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移动,四个角有四位置传感器,分别在右下角、右上角、左上角、右下角,整个电动轮运动过程构成一个四方形。问题:如何在突然停电之后,再来电送电操作时来判断电动轮的所处位置,让电动轮回到初始位置。右下角是初始位置。急!急!

网友A:
在右下角多装个传感器啊!!!

网友B:
发详细图纸到我邮箱888yyght@163.com

网友C:
李俊:
在右下角多装个传感器啊!!!
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D:
选取一个掉电保持的数据区,用来保存电动轮在哪条边上运动。你的四个角上的传感器肯定是用来控制电动轮的方向的。

网友E:
下面引用由ROGER98在 2006-5-17 20:52:00 发表的内容:
选取一个掉电保持的数据区,用来保存电动轮在哪条边上运动。你的四个角上的传感器肯定是用来控制电动轮的方…
--------------------------------------------------------------------------------------------
这个方法很好,用传感器记录轮子走过的位置,只有当复位传感器再次感应到时候,其他记录位才复位。

楼主:
这是程序的初始化部分,问题突然停电不知道电动轮会停在什么地方,所以上电后初始化不知道让电动轮往那个方向走。上下和左右运行是有两台电机作为执行机构的。

楼主:
请教ROGER98,突然停电电动轮不一定刚好停在传感器上,可能刚过,或许过去很长时间了。

网友F:
可以这样做:
通电后先将电动轮移到左上角,然后返回右下角,执行这样一个复位程序后,再开始工作.

网友G:
真的是不錯的啊

网友H:
电动轮,从下到上——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移动,可以看做4步,分别定义为0、1、2、3,4个状态,4个状态对应4个输出,做从下到上——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移动。这个状态可以放进字中进行掉电保护,来电读取状态,做对应的输出。OK

网友I:
做一个复位程序.按下复位按钮使其复位在右下角

网友J:
设置点动功能,点动到能够检测到的位子。而且你的每次运动的起点最好设置在角上,即不能在任意位子启动,以免勿操作!

网友G:
发具体的东西到我的邮箱
wuluolan63@163.com

网友K:
两轴可以自由移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