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LED怎样显示PLC内部的数据

楼主(2006-05-17):
我刚接触PLC不久,始终不明白怎样用LED显示PLC内部的一些数据,请大家帮帮我。例如FX2N PLC寄存器D100中的数值是十进制数100,怎样用LED显示它呢?要占用多少输出端口?外部电路怎样接呢?大家解释越仔细越好!先谢谢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问题 在系统中触摸屏选的是eview的MT506L PLC选用的是FX2N-32MR 其中PLC利用外部输入点控制RUN与STOP,程序是: LD X000 OUT M8035 8036 LD X001 OUT M8037 但是在触摸屏中无法显示特殊继电器M8037的状态,即无法显示PLC的状态 大家知道怎么办吗?

网友A:
用7段显示指令编程
TEL:13532995757

网友B:
要占用12输出点,3/8译码

网友C:
同过RS232/485通讯做

网友D:
要显示3位数,比如100,需要12个连续的输出地址。在程序内部使用BCD指令。fx2n里面应该有这个指令的。可能还有其他方法吧,这只是其中一种。

网友E:
用10个输出点就够了!
7个段显示,3个位显示!
循环扫描,先扫描个位,然后十位,再百位就ok了!

网友F:
具体给段程序呢

楼主:
显示一个数用到的数码管不是有7段吗?不是要占用7个输出端子吗?

网友G:
下面引用由丰美林在 2006-5-28 17:41:00 发表的内容:
用10个输出点就够了!
7个段显示,3个位显示!
循环扫描,先扫描个位,然后十位,再百位就ok了!
--------------------------------------------------------------------------------------------
不够哦,七段数码管管脚是ABCDEFG,如果要小数点的话还要八个点位,3位数的话要24或21个点位

楼主:
是这样吗?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利刃在 2006-5-29 17:26:00 发表的内容:
是这样吗?
--------------------------------------------------------------------------------------------
哪你说是什么

楼主:
不够哦,七段数码管管脚是ABCDEFG,如果要小数点的话还要八个点位,3位数的话要24或21个点位
是这样吗???

网友H:
三菱PLC的7段解码显示
显示一位得用8个输出点
也分为静态与动态

网友I:
OMRON PLC 的7-SEG 指令,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宙斯在 2006-5-30 11:35:00 发表的内容:
不够哦,七段数码管管脚是ABCDEFG,如果要小数点的话还要八个点位,3位数的话要24或21个点位
是这…
--------------------------------------------------------------------------------------------
哪你说是怎么样呢,3位数当然是21点或24点

网友J: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LED数码管显示,占多少个输出口要看你的输出口富裕不富裕。要是富裕的话,完全可以用静态显示,不算小数点位应是7*3(算上小数点为8*3);要省点口的话,还可以用动态扫描显示,不算小数点就7+3(算上小数点为8+3);
PLC的口是相当的昂贵的,所以要节省着点用。
方法三:加外接译码驱动,BCD译码,一个数字位现在只需占三个PLC输出口,三位静态显示要3*3个口(动态显示要3+3)
方法四:外加单片机电路,用通讯协议的话,完全可以实现只占用两个PLC输出口。
等等等

网友F:
单片机都可以单独驱动了

网友G:
下面引用由一粒尘在 2006-5-31 11:29:00 发表的内容: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LED数码管显示,占多少个输出口要看你的输出口富裕不富裕。要是富裕的话,完全可以…
--------------------------------------------------------------------------------------------
能请教你的7+3是怎么做的吗.

网友G:
谢谢上面你几同志的指教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谢谢

网友K:
太浪费输出点了;
还不如加个文本显示器;

网友L:
用SEGD或SEGL指令

网友M:
 这个方法行吗?三菱系列。用计数器,定时器,数据传送,区间复位。

网友N:
做动态显示的话,最好用晶体管输出

网友G:
  请教动态显示的频率你们一般设多少,25HZ够了吗,

网友O:
一粒尘、说得是最全面,
方法也是很好的,
一般工程常用。

楼主:
大家给个例子吧
好比现在我要显示FX2N-32MR的寄存器D100的数值8,我该怎样写程序,又要怎样接外部电路呢???

网友P(2014-09-05):
引用 楼主:
大家给个例子吧好比现在我要显示FX2N-32MR的寄存...

你采用PLC的modbus  通讯接口,  然后把你的数据,写入相应的寄存器,触发通讯就可以了,至于LED modbus 数据地址 定义,见网站链接

标准的工业接口协议LED显示屏,支持WINCC,力控组态王、PLC等MODBUS协议接口  详情登入:WWW.JHLED168.COM QQ:1104997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