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卡

楼主(2006-05-17):
请问国产控制卡都有哪些品牌?哪些口碑较好啊?

网友A:
用过4款国内的,摩信比较有特色(3年前用过),开放性很强。替他的或多或少都出现过问题,现在国内卡我根本不考虑。

网友B:
个人意见,固高的还可以

网友C:
只要能满足你的需求,那就是好的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在选择控制卡时,通常都需要考虑系统的哪些指标啊?也就是说,对一给定的被控对象,该如何选择控制卡呢?

网友C:
首先你用卡来驱动什么电机,几个轴?

需要实现哪些特殊的功能

你没有提出你的要求,那怎么选呢

网友D:
好象众为兴数控的也还不错,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E:
对于要求都没有。。。。
你是想了解市场上的卡的现状,并不是需要用到吧
卡的话,现在国内比较好的2家是 固高和成都步进
都可以打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