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怎样显示PLC内部的数据?

楼主(2006-05-17):
我刚接触PLC不久,始终不明白怎样用LED显示PLC内部的一些数据,请大家帮帮我。例如FX2N PLC寄存器D100中的数值是十进制数100,怎样用LED显示它呢?要占用多少输出端口?外部电路怎样接呢?大家解释越仔细越好!先谢谢了!

楼主:
我现在想学,并没有相关的资料。是不是各种原理上上是差不多的?

网友A:
有三种方式
1.直接用PLC端口来显示, 这种方式最简单; 但最不经济. 比如显示一个七节管就必须使用7个输出口.
2.用移位方式, 这种方式需要一点程序技术, 价钱适中, 至少需占用二个端口. 这公司 博瑞工控技术研究所 专门生产 http://www.hlp2.com/
3.最后是类似人机方式, 这种不站I/O口 价格较贵, 使用者无须写程序, 因为数显管自己会与PLC连结. 使用者只要定义读取地址既可.

网友B(2015-08-18):
直接外扩个标准工业LED显示屏,就可以了,485通讯, 直接驱动显示,就和用文本屏幕一样,捷辉科技LED工业参数屏幕,可以直接和PLC通讯,提供样例代码参考,加QQ:1104997876, 注明:PLC型号+LED咨询,http://jhled168.taobao.com.

网友C(2019-09-05):
可以采用DP网络,TCP/IP,MODBUS TCP RS485,232等与PLC,各种仪器仪表、数据采集仪连接,读取数据,实时在LED屏,LCD监视器上实时显示。502313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