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616G3显示: UF

楼主(2006-05-17):
安川变频器616G显示: UF (不是FU) 什么意思 ????

网友A:
快熔断,估计您的IGBT也损坏了,请彻底检查后再通电运行.如有疑问请致电025-84698479,84697054南京刚能电气

网友A:
安川616G3应该没有UF故障显示,只有EF故障显示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变频器是13。7KW,快熔断了是FU,的确没有UF故障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