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 配线

楼主(2006-05-17):
大家接线通常用什么样的标准接法呀!

380V 用什么颜色
AC 220V 用什么颜色
DC 24V 用什么颜色
望各位,给份这方面的资料
zd2yj@yahoo.com.cn

网友A:
只要用号码管来识别就行了!

网友B:
一般红表示强电,蓝表示弱,一般可不负法律责任啊

网友C:
   这个……应该无所谓吧,规矩都是人定的呀!

网友D:
这应该无所谓吧!三相可以有红绿黄或红白黑三色表示相序,其他的。。。。。

网友E:
380-----黄绿红
220——红黑或红蓝
24——棕蓝

网友F:
同意丁工的说法

网友G:
相线黄绿红,N线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