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评价交流伺服电机性能的时候都要考虑哪些技术参数?

楼主(2006-05-17):
转速、电机惯量的大小对性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转速、惯量本身就是性能指标了,还要什么影响?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想问转速、惯量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

网友B:
就惯量来说同一尺寸的电机相差应该不远吧

转速一般来说都是3000RPM

也有高速的,在5000左右吧,好像也有6000RPM 的

网友C:
惯量越小越好

网友B:
就电机本身的惯量而言,越大越好,才能使负载响应快,

起停的效果好

网友A:
速度上满足应用的就是好的。

就惯量而言,当然是整体(电机+负载)越小越好,当电机的惯量过大时,能量都浪费在电机自己身上了。电机惯量越小,则负载的波动对整体惯量的影响就越大,调整就比较麻烦。

网友B:
呵呵 谢谢刘斑竹指点

走了极端   忽略了扭拒和惯量间的关系。。。

网友D:
我觉得还要针对不同的伺服马达来做具体分析,我用个PANSONIC(松下)的一款马达,有时要调厂家的制造参数,否则马达会在运行时不稳定的.

楼主:
那么1300W左右的交流伺服电机的惯量大概应该在什么范围内为好呢?

网友E:
那么1300W左右的交流伺服电机的惯量大概应该在什么范围内为好呢?
如果你的负载惯量的是电机惯量的三倍已内当然最好了

网友A:
"请问惯量,扭距,转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小弟底子很薄,还请个位大侠说的详细点!在此谢过了!"
能问出这个问题来,可见其它的回帖都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广告。
这个问题,还是问你的同事吧,如果你的同事都不能把你教会,这电机还是别卖了。

网友E:
支持刘岩利!
藏心阁,既然也是拿刀混饭吃的,总得像点样子吧,这点基本知识都不知道...你也够诚实的了....

网友A:
"不过没关系,不懂并不丑,我还年轻"
你自己还年轻,不懂不不丑是没错,但是,你在这里问这样的问题,说得直接一点,是在丢麦斯特的人。

网友F(2011-11-09):
请教各位定转子的高度是200mm   垂直度   平行度  同心度等参数多少最合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