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电机可否搭配其他品牌的驱动器

楼主(2006-05-17):
本人原有交流三菱电机和驱动器一套,但是后来驱动器坏了,由于价格问题所以想改用其他牌子的驱动器,恳请各位大虾赐教,谢谢!!

e-mail:ivo2004@21cn.com
msn:ivo2004@21cn.com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尤其是日系的伺服,都是一对一的使用,不过我用了这么久只知道欧洲的几个品牌的驱动器,可以自动的读取电机参数,可以带任何伺服电机,比较常见的是罗升代理的以色列的elmo伺服驱动器,但是好像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B:
日系伺服电机和驱动1V1的  同一个厂家出来的不同型号都不能用,更不要说不同厂家的了
关于楼上说的驱动 ,没有见识过,不发表意见

网友C:
“"欧洲的几个品牌的驱动器,……比较常见的是罗升代理的以色列的elmo伺服驱动器……”
以色列,在亚洲吧?

网友D:
帮主的知识真是渊博啊。
不过这在地理的范畴,不是控制,建议删除。不过好像以色列不在亚足联,这是为啥?

网友E:
答曰:可以
不过不要问我,我也不清楚,只是高人讲过可以的
高人现云游四海,我也联系不到他
不好意思,楼主,帮不到你,不过有了思路,你可以自己想一下的
嘿嘿,其实我很感兴趣,想试一试,但是我很菜的,不知能否信的过我,我加了你的msn,有机会谈一谈吧
忘了问楼主,你在哪里呀

网友C:
理论上,不一定要原配的,但是,日本人通常不向用户开放电机基本参数设置,所以,就配不上了。

网友E:
您说的电机基本参数一般都包括哪些啊?谢谢
转速、电流、极对数、功率?还有什么

网友F:
这个问题就像胳膊可否按在大腿上一样,哈哈哈

网友C:
JENA:
我能想到的,就是转速、极数、额定/最大电流、功率、编码器规格了。

网友G:
替换是可以的,只要知道电机的极数就可以了,编码器只要有品牌就可以查出了,比较好的会用日本的多摩川,不过一套伺服主要的价格是在驱动器上,电机很便宜的,具体我们可以探讨一下,MY EMAIL:hjs@phase.com.cn

网友E:
谢谢斑竹!
楼主怎么失踪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的帮助

网友H:
   楼主,日本东西不会给你公开电机参数,如果你能查到编码器的型号,或许我可以帮你!估计你问厂家也不会告诉你。

   好像你的电机功率不大,没必要搞那么多花样,全部撤了得了!

(理论上
    转速、电流、极对数、功率?

   这几个参数铭牌上都有得吧?至少电流和转速、扭矩能知道
功率=1.027×额定扭矩×额定转速 (扭矩单位:KG.M)
来回推导下基本上都能知道。

   关键问题在于你的编码器类型,相关参数,以及相位定义要匹配与伺服驱动器。
   一般对于脉冲式的编码器,(日式)其相位要求大约会是V_W曲线与Z信号的关系。
   所以即使知道了其相位要求,你也不要妄图更换编码器,相位调整是很难的,偶当年为了调整这个相位,差一点把示波器给砸了,所以你要是没有调整伺服马达编码器的经验就最好不要自己动手。

   虫子有配过几种伺服马达与驱动器的编码器,有点小得,如果需要可跟贴,最近很忙,没有多少时间回复。曾对某种方案写过些东西,可以给你)

网友I:
不能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