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4个温度显示、2个开关量输出、4个开关量输入

楼主(2006-05-17):
    需要选9个仪表,要求在每个仪表上能现场显示4个温度、二个开关量输出用作上下限报警输出、4个开关量输入表达现场设备运行状态。产品要带有通讯功能,可以与国产软件通讯。

网友A:
能否提供更详细点的要求?

网友B:
宇电有一个型号可以满足你的要求,AI-704MAJ1J1I5I5L5S,4路热电偶输入,4路开关量输入,两个报警,带485通讯.具体情况找"天天学"

楼主:
要在一台表上有以上功能。

网友A:
XSD系列最多可做到4输入4显示,最多8点报警,
主要是您的4个开入具体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宇电有款仪表AI-708MAJ1J1L5I5I5S能满足你的要求。J1J1四路热电偶输入模块,L5两路报警输出模块,I5I5四路开关量输入模块,S4通讯模块。

但是开关量输入模块要用计算机软件配合使用。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4个温度,是PV值,还是SP值,还是OP值呢,?

网友E:
全美首屈一指的面板仪表 您基本应用的最合适仪表! 1、明亮的、5位或6位数字,可调显示亮度,0.56"即11.2mm绿色或红色LED(计数器有8位数字可选)显示; 2、有PC利用方便的Windows编成软件,方便批量设置; 3、UL(UL508)认证, 4、可编程工程单位转换 5、功能健/外部用户输入可编程 6、NEMA 4X /IP65防护等级面板 7、可选大屏幕显示器:1.5"和4"LED 8、CE认证 PAX系列,4段预置输出,4个外部用户输入(开关量/节点),可选的插入式输出卡有: A、2/4路报警输出卡, B、0-10V/0/4-20mA模拟量输出卡, C、各种接口的通讯卡(RS232/RS485/DeviceNet/ModBus/ProfiBus-DP选其一) 021-54807896/13370269729

网友F:
我们公司的四路数显示仪表能达到你说的这种功能,每一路可以有两个报警输出,可以带通讯功能,而且价格不是很贵,有什么问题可联系13724849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