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湿球仪表

楼主(2006-05-17):
那里有带通讯功能的干,湿球数字仪表。

网友A:
XSD双显示干、湿球仪可带通讯功能。

网友B:
我用过宇电的表做过干湿球法湿度测量,仪表可以添加485通讯模块

网友C:
   目前宇电有一款仪表可测量温、湿度的。是采用双支PT100来测量的。请来电咨询。

干湿球湿度计的特点:
宇电:干湿球温湿度数字显示控制报警通讯仪表(专用于高湿环境)
   该系列产品温、湿度测量精度高,具有双通道控制功能,控制效果好。 2、使用Pt100传感器作为温湿度测量探头使用寿命较长,能够适应恶劣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仪表的长期测量精度比使用一般湿敏元件的仪表更加稳定。 3、该系列仪表专用于高温高湿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和控制。
   根据干湿球法测量湿度计算公式,计算空气的相对湿度,采用间接测量方法用五个参数;湿球四周风速(又叫流过湿球表面的空气速度)、干球温度、湿球温度、大气压力、饱和水蒸气压力来设计的。
    干湿球测湿法采用间接测量方法,通过测量干球、湿球的温度经过计算得到湿度值,因此对使用温度没有严格限制,在高温环境下测湿不会对传感器造成损坏。
    干湿球测湿法的维护相当简单,在实际使用中,只需定期给湿球加水及更换湿球纱布即可。与电子式湿度传感器相比,干湿球测湿法不会产生老化,精度下降等问题。所以干湿球测湿方法更适合于在高温及恶劣环境的场合使用。
   干湿球湿度计的准确度还取决于干球、湿球两支温度计本身的精度;湿度计必须处于通风状态即在湿球附近的风速必需达到2.5m/s以上:只有纱布水套、水质、风速都满足一定要求时,才能达到规定的准确度。干湿球湿度计的准确度只有5%一7%RH。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用EUROTHERM的,如果单纯控制湿度可以用35的表,带485通讯功能

网友D:
EUROTHERM的仪表,有干湿球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