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鼓风干燥箱设备改造

楼主(2006-05-17):
老的鼓风干燥箱控温旋纽调温开关环了,要改仪表来控制。

网友A:
热电偶测温,温控表调节输出,控制触发器调压加热

网友B:
换个温度控制表就行了
我这有ORMON、RKC、FUJI

网友C:
电热干燥箱的控制温度一般是0-300度。

你可选一支铂电阻300mm长,选台调节器AI-518AG加个20A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

如有疑问来电。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选一台温控仪,一支温度传感器,就可以改造好.
智盛仪表--给您一个选择!我们是专业生产温度仪表的,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网站看看,www.zsyb.com,必有一款适合您.可来电,我可以向你推荐一款比较实用的温控仪,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029-85255937,韩志坤.

网友E(2011-12-20):
挺好的 旧物改造呢 干燥箱www.zs-oven.com通用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