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法兰液位变送器的校验问题!急..

楼主(2006-05-17):
双法兰液位变送器在校验零点,量程时。是应该将两法兰放在同一水平面上吧!?
  急..

网友A:
零点的负迁呢?

楼主:
量程是0—12KPA没有迁移。
  双法兰液位变送器在校验零点,量程时。是应该将两法兰放在同一水平面上吧!?
  我现场没有加压设备,可以将正取压法兰提高相应高度,利用硅油重力进行粗略校验吗?

网友B:
可以的,硅油的密度在0.92-0.96之间,和水的密度相差不大,如果不需要特别精确校验的话这样子测量完全可行

楼主:
谢谢!
 你是"天天学"吗?
你那里校验双法兰液位变送器的时候是将两法兰放在同一水平面上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安装以后就应该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偏差.(几乎是负全迁)

网友C:
一般变送器效验,安装好了校比较好,因为不同的工况对变送器的零点和;量程都有影响的

网友D:
同意香烟的看法,应该安装到实地后校验零点和量程

网友B:
呵呵,我不是天天学.
产生负迁移是很正常的,你把零点调高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E:
要放在同一水平面校验的。产生负迁移后,要调整零位。

网友F:
 笨 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5-22 9:24:00
    量程是0—12KPA没有迁移。
  双法兰液位变送器在校验零点,量程时。是应该将两法兰放在同一水平面上吧!?
  我现场没有加压设备,可以将正取压法兰提高相应高度,利用硅油重力进行粗略校验吗?

该方法是可行的,校验零点时法兰位置无所谓,校验满度就得根据现场实际的安装位置来加硅油了
  欢迎联系lengxb12@163.com
24462942该群为化工仪表维护技术经验交流,欢迎大家加入

楼主(2006-08-11):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 。

   TO  LENGXB12   我已经是该群的一员了。哈哈哈,一个比较好的群。

网友G:
应该安装后水平位置调整,我经常调的,没错!

网友H:
你们那里居然没有专业仪表人员吗?

网友I:
   还是用智能变送器简单,现场安装完毕后,空罐时的压力就是零点值,比如测量2米的水柱,再加上2000mm水柱的压力就是量程值。
   模拟变送器校验比较麻烦,双法兰的更麻烦,得做打压的配套法兰,单法兰的还可以从负压侧加压,将两法兰放在同一平面上,同上校成0至2000mm水柱的,到现场安装完后空罐下将输出调成4mA。
   也可以用计算的方法得出,安装两法兰之间的高度的毛细管填充液的液柱压力就是零点值,加上2000mm水柱的压力就是量程值。

网友B:
笨笨哪个是你啊?我也在那个群里面

网友J:
不会吧,这么多似是而非的答案!
双法兰在调校时应如下进行:
1、设置量程,量程是根据设计来定,跟被测物质的密度和测量范围有关,跟硅油密度无关。
2、检查变送器本身的零点,也就是两个法兰放在同一高度,看变送器是否显示为零。
3、设置液位仪表的量程上下限,下限就是负迁移量,与硅油密度和测量范围有关,量程上限则为负迁量加量程。
4、安装好后与实际液位对比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