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温控表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6-05-17):
OMRON  E5CST闪烁显示“FFF”,什么意思?

网友A:
关于OMRON产品问题,请登录www.omronservice.com,注册(只需要2分钟左右)后提问,OMRON公司有专职人员在网上回答同行的提问,回复速度大概在半天。
另外,可以拨打800-820-4535要求技术回答,这是不需要您花钱和注册的。:)

网友B:
好像是断线什么的,好久不用了
找份说明书看看

网友C:
下载一份说明书看看

网友A:
超过显示范围

网友:
哪里有说明书下载吗?

网友A:
www.omronservice.com同样提供产品资料下载

网友D(2007-11-12):
我也有个OMRON的温控器检查发现是取样电阻烧了我不知道烧毁的电阻是多大的,是贴片电阻,

网友E:
测量为无穷加,测量传感器空路

网友F:
不是断线超量程就是表坏了--等于没说.

网友G:
应该是感温传感器断路

网友H:
 哪里有说明书下载吗

网友I(2009-06-19):
请问:欧姆龙E5EZ——C3温控表的7,8端子无4——20mA的模拟电流输出,是刚买来的新表,我以前还没用过此类产品,这电流是表内置输出的,还是要外接电源?敬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J:
测温传感器或是测温变送器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