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烧空开原因

楼主(2006-05-17):
今天公司里面烧了个空气开关,连电线都烧毁了.空气开关用万用表量是断开的(跳掉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空开跳拉,还烧线.

网友A:
有可能是导线小了或没压紧。

网友B:
开关时间长了,如果烧了的话 ,就算开关跳了照样会烧的。

网友C:
导线小了,电流过大,须将空开选小一点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好像是没上紧的原因。

网友E:
可能是开关太小或者是接线有问题,开关发热后起火,再跳闸。

网友F:
空开跳掉可能是因为导线发热,然后传递给空开的。多半是接触有问题

网友G:
接线处未压紧或者导线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