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菜鸟求助:ADT系列Q2BYG806驱动器问题

楼主(2006-05-17):
ADT系列Q2BYG806驱动器经常会出现在工作中工作指示不亮.不能驱动步进马达.但测量工作电源正常(80VDC).只要拆下接到其它80VDC的电源上.工作指示亮.重新装回.又可以正常工作.但过一两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源是变压器整流滤波出来的,注意交流220是否稳定?驱动器不工作时实际电压是否超过规定值,比如86V以上?
驱动器一般都有过压保护功能,你的情况可能是驱动器过压保护了。Q2BYG806是众为兴的,我做实验用过的,后来被换掉了。

楼主:
电源是半波整流的.还有另外两个驱动器共用一个变压器.但整流是分开的.

网友A:
你测过电压没有,过压保护的可能性比较大。对于这种电源,最好能用示波器测量,方法是用一个10K和1K的电阻串联,测1K哪个上的电压,然后乘以11.1,得到的就是实际电压。用示波器测量的原因是要测到峰值电压,因为驱动器过压保护是针对最大电压的,而不是有效值。用万用表只能测到有效值。

网友B:
万用表只能测到有效值?如果你的万用表是100元买的,那估计是这样。
建议你买个FLUKE的万用表,最简单的也能测最大,最小,有效值,平均值。功能强大的还带通讯,带信号发生器,带示波,等等。

网友A:
那么强悍有见过,没买过,花5万多买了台TDS3000示波器老板签字了,申请买个200多的万用表,老板曰:一个万用表要那么好吗?丢了怎么办?用示波器测好了。

网友B:
羡慕了,为用一下那样的示波器而兴奋。
不过话说回来,FLUKE的万用表确实好用。要让我带个5万多买的TDS3000示波器去现场,那多累人啊?
老板不买?那就自掏腰包,我就是这样,呵呵。

网友C:
可以咨询ADT公司的技术支持呀,26722719较客服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