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双值电容异电动机

楼主(2006-05-18):
谁有单相双值电容异电动机的接线图 正转 和反转    的 可以画出来吗  谢谢了

网友A(2008-11-12):
我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  自己找了点资料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B:
我单位有台双电容电机就是楼上红接线片的那种接法。我有张图片,不知怎的传不上来。

网友C(2009-03-17):
一般接线盒内都有接线图啊,仔细看一下了,我改天看一下我以前的接线图,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