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汽包水位不准怎么办啊?

楼主(2006-05-18):
我用的是双室平衡容器,配合差压变送器及仪表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从而控制锅炉汽包的水位。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水位不准,原回是由于双室平衡容器的正压室里的水位不满,从而测量的差压不准,现在锅炉是初期运行阶段,我前几天正压室里的水已补满,测得水位都很理想,经过一个星期后出现此种现象,是正压室里没有把蒸汽冷凝来补充正压室的水位吗?这应该是一个很成形的技术吧,请帮帮忙给我指点指点,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建议使用导波雷达来测,准确可靠!
E+H公司 www.cn.endress.com

网友B:
如果液体上面的气体出现冷凝,变送器低压侧的导管里会积存液体,会引起测量的误差。

网友C:
双室平衡容器。正压室与汽包的汽测相通,其内部的水位高度L保持不变;负压测与汽包的水测连接,与汽包的汽、水测都连通。 产生水位不准确原因有,正压测水不满可能有漏水点、引压管或针形阀有不畅通的现象、还得看看变送器是否正常。 注意:平衡容器要远离汽包1米以上,不然不会有冷凝水,平衡容器要保温。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朋友给我的回复。
“天天学”你好,我的双室平衡容器安装的位置离锅炉能有半米左右吧,今天正压室的水加满就好了,我真的怕以后还会有这种现象,正压室缺水(现在还没有正式生产呢),我就想平衡容器全是封闭的,那蒸汽能进到正压室里吗?
有机会我会和你联系的。电话我记下了。

网友D:
当然不能了,蒸汽的温度那么高啊!你的液变的引压管路上没有装冷凝器吗?

网友E:
确保正压侧没有泄漏点,连接正压侧的截止阀打开蒸汽就能进到正压室,连接变送器的针形阀是有方向的,确认所有阀门安装正确并全开.

楼主:
没有啊,还要装冷凝器吗?

楼主:
logitech,您说的我全做到了,没问题吧。

网友C:
小笨熊:了解一下我公司的产品,会用上的。

网友D:
一般用差变测量高温蒸汽都要用冷凝器的。冷凝器的下方接变送器。侧面接测量点。并且将冷凝器灌满水,这样就不会存在缺水的现象

网友D:
你们的安装图上没有说明吗?就只是用引压管引出来就接到变送器上了啊

楼主:
香烟,谢谢你,双室平衡容器接锅筒,再用引压管接到压变上的,它本身就有这个功能的,但并没有注上安装时的注意事项,比如:没有规定平衡容器距锅铜的距离要求。

网友F:
下面引用由〈香烟〉在 2006-5-18 17:41:00 发表的内容:
一般用差变测量高温蒸汽都要用冷凝器的。冷凝器的下方接变送器。侧面接测量点。并且将冷凝器灌满水,这样就…
--------------------------------------------------------------------------------------------
很高兴看到这么多热心的朋友聚集在这里 很久没有看 到如此情景了 其中 logitech: 朋友的 说法比较赞同 我认为正压侧有水正常 说明多半是汽侧连通堵塞或者阀门有问题 漏水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是用 德国VEGAFLEX66同轴导波雷达+连通器 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连通器非常简单了 改造起来非常简单。效果很好 VEGAFLEX66耐温600摄氏度
我的联系方式: 徐州电力试验中心 0516-83845092 贾

楼主:
同轴导波雷达好是好,那也太贵了,划不来。

网友E:
还是按"天天学"的方法,延长平衡容器与锅筒的距离.锅炉平衡容器不需要用冷凝器

网友G:
第一,平衡容器顶部不要保温,以免影响凝结效果,第二,检查变送器前的平衡门中间是否有内漏

网友C:
【我就想平衡容器全是封闭的,那蒸汽能进到正压室里吗?】 平衡容器内部是联通的。(附图) 如果所在地区冬天的温度能到0℃以下就需要把平衡容器保温,头部不需要保温。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一台锅炉上除了用平衡容器配合差压变送器来测量水位,还需要有台电接点水位计来测量水位,双重保护。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H:
取压管接差变怎样接? 负压管接高压,正压管接低压.

网友A:
 用导波雷达绝对没问题,你可以试试,E+H的FMP40和FMP45现在在汽包液位应用的比较多

网友I(2006-06-17):
平衡容器的结构都是一样的么?照这个结构在正常投运的时候不是要把正压室里面的水迁移掉,岂不是要做正迁移?我们这全做的负迁移,有点迷惑,谁能传道授业解惑?谢谢!!

网友J:
to: 啊哦
在变送器的负压侧加压,差压最大(水位最低)时电流输出为0mA,差压最小(水位最高)时电流输出为最大(20mA)。

网友K:
《三冲量水位控制器》 见www.greatelec.com

网友L(2007-03-23):
最近在学习锅炉控制,长知识

楼主:
我这个用过了,效果还是不错的(对于小容量锅炉),只不过必须保证正压室里面的水要保持是满的,正常工作时靠蒸汽的冷凝水来填充,但在刚使用时或长时间停炉的话,就要用人工加满水(平衡容器的上方一般都有螺丝可打开,加完后拧紧就可以了)

网友M:
上面图例有误,应该中间细管为正压,外面容器为负压,平时我们用平衡容器时都是用负迁移。

网友N:
下面引用由yekai在 2007-4-2 1:02:00 发表的内容:
  上面图例有误,应该中间细管为正压,外面容器为负压,平时我们用平衡容器时都是用负迁移。
----------------------------------------------------------------------------------------
没有错啊,负压侧是饱和水跟蒸汽连通的,其实真正检测是上图负压管内饱和水是位置。你用负迁移也可以

网友O:
小笨熊:
你的锅炉如果有DCS或PLC的话,就换一种思路,采用软件补偿,如今电力系统就是采用单室平衡容器,查饱和蒸汽表即可。

网友P(2007-12-07):
现在电力电站在二十五项反措中已经明确不让使用双室平衡容器那种结构了.改成单室的.
具体原因个人觉得可能:双室的结构中负压管中连通过来的饱和水温度很高,会加热正压冷凝下来水,再加上系统要求锅炉的减压运行,会使汽侧重新冷凝水产生的时间加长.
此外,像正压侧是否有漏点,阀门的安装方向正确与否都会影响.

网友Q(2008-12-05):
长见识了上面图例有误,应该中间细管为正压,外面容器为负压,平时我们用平衡容器时都是用负迁移。

网友R:
如果用18楼那样的取压方法还需要迁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