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怪现象

楼主(2006-05-18):
各位专家:谁见过数显频率表在测量柴油发电机的输出频率时,发电机未带负载时显示105HZ,而在加载后(哪怕负载很小)就显示53HZ!怪;阿!哈哈!我也曾想到是表出问题了,有可能,但不能肯定,请大家帮忙想想!

网友A:
是不是空栽时电压高啊?

楼主:
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B:
用指针表比对一下就知道是不是表的问题了。。。。。。。。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指针式的频率表

楼主:
有指针式的,指针式显示正常!哈哈!

网友D:
是不是电磁干扰???????

网友E:
谐波干扰

楼主:
TO:苏邑波
详细一点!为什么一加载就可以了?还有这十几个表中有一台显示正常?

网友F:
加装谐波吸收回路你就会明白的!

楼主:
to熊望华:你的意思是谐波干扰,那为什么有的表就是好的,万用表也是好的,请仔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