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隔离变压器容量该多大?

楼主(2006-05-18):
现有一2.5KVA的隔离变压器,请问大伙它能带动三个1.5KW的变频电机吗?如果可以,请说说计算公式。急,知道的请救救急!

网友A:
可以,我一般用3KVA的,文盲不会算

网友B:
有功功率等于视在功率*功率因数,也就是2.5千伏安*你的功率因数就是你这个变压器的功率,再与你要带的电机 相比就完了

楼主:
我的想法是2.5KVA的隔离变压器能同时带动三个1.5KW的变频电机吗?我看过实际的铣床上用过,但我想不通三个1.5KW的变频的有效功率比2.5KVA大多了,这怎么解释呢?

网友C:
楼上,有可能三个1.5KW的电机都没有达到额定功率或者总和在2.5KVA的有功功率范围内!

楼主:
我查了许久得到一公式:隔离变压器容量大于电机总功率/1.732

网友D:
2.5KVA的隔离变压器,能带动三个1.5KW的变频电机?谁设计的?是三相变压器吗?再说有这必要吗?

网友E:
一般计算隔变容量:所知负载总容量÷√3。
一般设计时候考虑放大容量15%~30%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