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plc输出结点容量不足

楼主(2006-05-18):
我们使用的欧姆龙PLC,输出直接驱动接触器,在工作中经常出现输出指示灯亮,但实际输出没有,即所驱动的接触器不吸合,后来加了个线圈电阻大的中间继电器后,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原来的电流大了。同行们是否遇到过这种问题,来交流一下。

网友A:
测一下输出电压,查一查接触器的吸合电流是多少

网友B:
查plc和接触器的手册,看驱动能力和驱动要求,是否能够驱动

网友C:
触点容量不够

网友D:
我使用西门子S7-200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按它的技术参数,输出点可以输出0.75A,可有的点我接一个继电器(5V,约70mA),都不能正常动作.碰到这种情况,只能换个点试一下了.

网友E:
应该可以呀!

网友F(2006-11-12):
习惯上,PLC输出通过外部继电器转换再驱动接触器等负载,效果很好,可以试验。

网友G:
应该可以呀,我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H:
PLC输出结点容量不足,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PLC输出点带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辅助点驱动接触器线圈,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