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教双向时间继电器工作原理

楼主(2006-05-18):
我们是做起重机的。在老式的QD控制屏里有一个称之为换相继电器的元件,型号为JT3-12。不知是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A:
JT3系列直流电磁继电器用于电力拖动线路中作为时间(仅在产品断电时延时)电压,欠电流及中间继电器之用。 换相?说一下怎么接线

网友B:
其实是一个直流的时间继电器而已,至于换想就没听说过了.而且是断电延时的.

楼主:
感谢毕老师。在起重机中应用时是为了防止正-反-单相制动时,短路。JT3是不是通电马上闭合,断电后延时打开。

网友C:
从其型号看是一个1常开2常闭的直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