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在使用中故障

楼主(2006-05-18):
  车间里使用的是西门子PLC,S7 CPU312C,还有3个DI、1个DO、3个AI、1个AO块,前些日子CPU损坏,更换了CPU后整个系统还不能工作,全部处于死机的那种状态,拔下那一个AO(SM332 8通道 12位精度),CPU才可以正常工作了,不过CPU上的那个SF红灯始终亮着。求助各位高手:是不是AO坏了,还是要重新组态……  即使AO损坏了,那为什么带上它CPU 也不能运行了呢?

网友A:
先加上OB82、OB86后再挂AO试试;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CPU上的那个SF红灯具体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SF亮表示有硬件错误或程序错误吧

网友C:
对不起我没见过这种故障。如果有机会我会为你解决的

网友C:
对不起我没见过这种故障。如果有机会我会为你解决的
 很高兴发表意见

网友D:
你的硬件组态跟实际的不同,可能就出现SF故障

网友E:
你需要下一些组织功能块,也许是你的程序中的模拟量输出有溢出,才遭成你的CPU死机,如果你下载了相应的OB快的话,就不会死机了,但是你的SF灯会是红的。

网友F:
由于AO故障,所以你程序里的地址就找不到了,SF红灯就会亮。你可以试着把程序里AO的相关地址给屏蔽了就OK了。

网友G:
loden: 请问加入OB82、OB86组织块后,它具体原理 是什么?谢谢!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高手的指点!如果CPU复位一下会不会解决问题,就是那个 RUN STOP  MRES 中的MRES,扳一下复位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吧?(例如程序丢失,程序在MMC卡里吧,有EPRAM吗?)车间在运行,还不敢下手啊!要是过几天有停机的机会一定按照上面几位的指点下手大搞一下,不弄好就把它弄坏!大不了砸了饭碗,…………砸了饭碗!代价太大了吧!@_@

网友H:
上海比拓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有多块西门子S5和S7系列板子销售,价格优惠,欢迎来电咨询。另外本公司还专业维修PLC,驱动器,变频器,开关电源,工业显示器,高压发生器,操作屏,焊机,数控系统,编程器,光栅,光尺,智能仪表,各类插件板等(尤其擅长西门子产品),做到专业级芯片维修。愿和各个厂家长期合作。修复确认后方收取费用。021-56310013

网友I:
我怀疑是模拟量模块坏了。要SF指示灯表示程序或硬件有故障。你说的现象:“拔下那一个AO(SM332 8通道 12位精度),CPU才可以正常工作了,不过CPU上的那个SF红灯始终亮着。”就表明了这一点。不知道你现在把我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J:
应该是模拟量模板出问题了
换一个模板就好

网友H:
 我公司可以修理,www.bituo.cn

网友K(2007-06-18):
停机后STOP-RUN CPU,若故障依然有,从新download 程序,若故障还有就检查一下现场的模块

网友L:
我以前遇到过,很可能是线路问题。现场的,以前我们的就是那样。后来在外面发现有短的地方。你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和我们的。

网友M:
你重新下载一下程序  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M:
如果是停机了,那就加几个OB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