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CHNEIDER方面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05-18):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MODICON 140 AVI模块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
问题可能比较弱智,还望各老师不啬赐教 !

网友A:
它是MODICON的输入模块,模拟量I/O.

网友B:
看到AVI就该猜到啦~

楼主:
    见笑了,我初接触SCHNEIDER的PLC,硬件部分也才刚摸清楚

网友C:
温度量输入模块!

网友D:
avi是模拟量电压输入模块。

网友E:
它是QUANTUM系列模拟量输入模块,标准信号为电压信号

网友F:
请教诸位,哪里有比较详细的schneider plc 资料下载,谢谢!

网友G:
TO:肖俊华,
   到施耐德的英文网站下载,www.modicon.com

网友H:
工控网就能下载,也可以到TE的BBS下载http://www.telemecanique.com.cn/bbs/bbs.jsp?dbID=060207224458122

网友I(2008-06-24):
我也正需要  谢谢

网友J:
模拟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