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求助:FP-X脉冲输出卡指令用法

楼主(2006-05-18):
我用松下PLC(FP-x)+两块AFPX-PLS输入输出卡,用直线差补控制伺服电机运动。可是运行后电机动一下就执行完了,并没有一段一段地走。
我猜想可能是所有数据一股脑都送出去了,没有管电机是否空闲。可我已经判断通道0、1空闲准备好R911C和R911D,不知道还应该怎么做,请高手指点。
输出一组数据后怎样才能知道该输出下一组数据?(我用R911C和R911D判断为什么不行?)

网友A:
我用FPSIGMA做过直线插补,我想是大同小异。将所有的插补数据全部放在数据区中。然后利用指针IX,IY等去分别去读取数据区中的插补数据,走完一段将下一个目标值送到指令寄存器中就行了。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谢谢大家!
该问题已经解决,我用R911C和R911D标志来判断行走完成是可行的(该问题是我前面给的数据只有一段造成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