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原件

楼主(2006-05-18):
有没有这样的原件,可以加在A相和B相之间,能承受线电压.
当空开由于短路而断开后,该元件又不会损坏.请教各位高手.具体型号是多少.会不会是压敏电阻这一类的东西呢.

网友A:
用途不明?使用器件的原则首先是使用目的!你用这样的器件是要达到保护的目的、限压或限流的目的还是作为控制源使用的目的?不同的产品都是针对那些使用目的设计的,你需要的器件能承受线电压的很多哦,要求该器件在短路后无损,它本身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B:
如只是接在A相和B相之间没有其它的接线的话,应该是过压保护器件,还是飞哥说的,首先得弄清你的使用目的,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利用该元件来短路,导致空气开关动作,切断主电路电源.
其实是这么一回事,当用滑铁线供电时,为防止滑铁线发生断线故障时,发生触电事故.所以在三相滑铁线的未端引三相电源给总执接触器线圈供电,当断线时.总接触器就断开主电路.由于线路很长.当起重设备工作时.电压急剧下降.经常有总接触器无法吸合的故障发生.所以想改一改.当断线时.有元件来短路空开.断开主电源.

网友C:
有自动跳闸的开关,直接控制断电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短路?

网友A:
海通,你看,周公都急啦,呵呵~~
    你的目的只是“当起重设备工作时.电压急剧下降.经常有总接触器无法吸合的故障发生.所以想改一改.当断线时.有元件来短路空开.断开主电源.”,这个时候断开主回路开关只需电压控制元件控制在低压的时候输出一个开关量控制主开断路器断电就OK啦,还要短路干吗?

网友D:
用缺相保护器

网友E:
用缺相保护器就可以

楼主:
你们可能没听懂我说的

网友F:
我也是搞起重电气的,但很少见到这样的应用例子。我觉得应该用相序及断相保护器,用空开及漏保来实现短路及漏电保护。不知楼主还有什么新的意见

网友G:
海通:人家听不懂,我也听不懂呀,是不是说明白一点呀 .说明白了大家好想办法,给你一个方案.

网友H:
讲明白点。

网友I:
9494,我也没搞懂他在讲什么,讲明白点大家想想法子吗?

网友J:
我都急了,哪有用短路来断开电源的,你可知道短路需要损耗多少电能才能使开关跳闸啊,亏你还想得出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是想要用短路来断开空开.可能不是个好方法.因为我不是很懂.
引用飞哥说的.这个时候断开主回路开关只需电压控制元件控制在低压的时候输出一个开关量控制主开断路器断电就OK啦,还要短路干吗?
有这样的元件吗.我是想在低
   缺相保护器是控制主电路的,还是能控制控制电路的.当缺相是能让主电源断开.

网友K:
你应该多学习了!

网友L:
是否考虑利用<零序电流保护>

楼主:
是该多学习了.
零序电流保护是不是当三相电流不平衡是产生零序电流.
问题是设备不工作时没有电流,但也有断线的可能性啊.
如果缺相保护器是安装在主电路上的话可能成本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