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H50F K4Y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5-18):
请问:
              MOV H50F K4Y0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将十六进制数H50F传送到Y00--Y17输出接点上。

网友B:
将0000,0101,0000,1111传至Y0--Y7,Y10--Y17。
也就是将Y0,Y1,Y2,Y3,Y10,Y12置ON

网友C(2006-07-25):
应该是将:
Y0,Y1,Y2,Y3,Y9,Y11置ON

网友D:
引用yangys:
应该是将:
Y0,Y1,Y2,Y3,Y9,Y11置ON
-----------------------------------------------------------
别误人子弟了,你才歪揪,哪来的Y9。

网友E:
楼上说的都对一半。
请先弄清是哪个系列。
FX、A。。。。

网友F:
同意楼上,还有可能是传送至Y0----YF上.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永无止境在 2006-7-25 17:49:00 发表的内容:
  引用yangys:
应该是将:
Y0,Y1,Y2,Y3,Y9,Y11置ON
---------------------------------------…
--------------------------------------------------------------------------------------------

网友G:
MOV H50F K4Y0就是将十六进制数H50F传送到Y0--YF输出上。
误人子弟呀!

网友H:
K4 是什么含义啊?

网友I:
4×4=16

网友J(2006-09-16):
如果是A.Q系列的話,我看有很少的人會把輸出模塊放在最前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