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MOV H050F K4Y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5-18):
请问:
MOV H050F K4Y0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OV是传送H是常数16进制(050F)十进制就是1259传送到Y0。1。2。3里去
请问一下是什么型号PLC是

网友B:
楼上的网友回答有误。
(在FX系列的PLC中)执行“MOV H050F K4Y0”的结果是:使由“Y0、Y1、Y2、Y3、Y4、Y5、Y6、Y7、Y10、Y11、Y12、Y13、Y14、Y15、Y16、Y17”这16个“位”组成的一个“字”的内容为“(16进制的)050F”
“MOV H050F K4Y0”被执行之后,你可以看到PLC上对应的输出指示灯的点亮情况如下:
Y0: ON
Y1: ON
Y2: ON
Y3: ON
Y4: OFF
Y5: OFF
Y6: OFF
Y7: OFF
Y10: ON
Y11: OFF
Y12: ON
Y13: OFF
Y14: OFF
Y15: OFF
Y16: OFF
Y17: OFF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Y0.1.2.3.10.12亮?

网友B:
回复“二聋戏猪”网友:
“Y0至Y3”这四位对应于“H050F”的最低位上的“F”即(十进制的)“15”。
“Y3”的“权”为:“2^3”即:(十进制的)“8”、“Y2”的“权”为:“2^2”即:(十进制的)“4”、“Y1”的“权”为:“2^1”即:(十进制的)“2”、“Y0”的“权”为:“2^0”即:(十进制的)“1”。
你想想看,当“Y3”至“Y0”都为:“ON”时,是不是代表:“8+4+2+1=15”呀?
好了,余下的你就自个儿分析吧!

网友C:
这个指令的目的是用于把值直接写到输出口

网友A:
下面引用由wanggq在 2006-5-18 13:20: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网友回答有误。

 执行“MOV H050F K4Y0”的结果是:使由“Y0、Y1、Y2、Y3…
--------------------------------------------------------------------------------------------
前面的你说得对,我认为动作应该是Y0---Y15 应是100110101100000

网友A:
q 我明白了, wanggq:
但是为什么不是从Y0-Y15输出。为什么到Y17]

楼主:
050F,是不是0000010100001111呢,是不是一定Y0.1.2.3.8.10亮呢

楼主:
还有,比如K4X0定意的是X0~X17啊why?

网友D:
(wanggq)是对的,而且很热心哦!应该是三菱的FXPLC吧。

楼主:
是的,那为什么会跳过Y8.9呢

楼主:
而K4X0定义是X0~X17

网友D:
如果用过应该知道,没有Y8,Y9的。几乎所有小型一体化PLC都这样的,为充分使用硬件资源。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哦,那应该输入也没吧

网友E:
不过OMRON的小型PLC输入输出点好像不是8进制的

网友B:
回复“545541321”、“二聋戏猪”二位网友:
三菱FX系列PLC的输入、输出继电器是“八进制”的。所以,“Y07”之后就是“Y10”,其中没有“Y08”和“Y09”!
确实,(十六进制的)“050F”等于(二进制的)“0000010100001111”。但是,却不是“Y0、Y1、Y2、Y3、Y8、(当然没有‘Y8’)、Y10”这6个输出点“亮”!而是:“Y0、Y1、T2、Y3、Y10、Y12”这6个点“亮”。

网友F:
(wanggq)是对的,而且很热心,这才是好人

网友G:
楼上此言差矣
三菱的FX系列I/O是采用八进制在编号的,但是A和Q系列的I/O地址都是十六进制来编号的,同样的这条指令MOV H050F K4Y0在FX系列和A/Q系列中的理解是有点区别的.
在FX系列所执行的结果是Y0.Y1.Y2.Y3.Y10.Y12为ON状态其它的为OFF
在A和Q系列所执行的结果为Y0.Y1.Y2.Y3.Y8.Y10为ON其它的为OFF

网友B:
嘿嘿,不好意思:我没看过A/Q系列的资料,孤陋寡闻啊!

楼主:
谢谢各位,FX的确都没有Y0.Y9
特别感谢wanggq耐心的解释

楼主:
Y8.Y9

网友D:
BCK,好像在三菱A,Q系列PLC里Y10,Y11也没有哦,应该是Y0A,Y0B.如果第一个槽不是插输出模块,那Y0到Y0F都没有哦。

网友H:
请问为什么是K4YO,而不是K5Y0或者K6YO呢?

楼主:
TO: 玉面小白龙
K4YO 是指4位输出的BCD码Y0-Y17显示

网友I:
k4y0是Y0为起点的16位,即:Y0~Y17(FX系列)
其中K4代表16位
K1=2位
K2=4位
K3=8位
.
.
.

网友G:
感谢要你命3000指点 应该是
MOV H050F K4Y0在FX系列和A/Q系列中的理解是有点区别的.
在FX系列所执行的结果是Y0.Y1.Y2.Y3.Y10.Y12为ON状态其它的为OFF
在A和Q系列所执行的结果为Y0.Y1.Y2.Y3.Y8.Y0A为ON其它的为OFF
在A和Q系列PLC中I/O地址是有Y10这个地址的.看你的I/O槽怎么组态的.

楼主:
没用过的人,真的会搞错啊

网友J:
这些东西慢慢就熟悉了  我没用过但以前就有疑问,现在看看大家的解释就基本上明白了  到实际用到时就可能顺手了吧

楼主:
关键是要多练练

网友B:
引用“玉面小白龙”的:“请问为什么是K4YO,而不是K5Y0或者K6YO呢?”

 回复“玉面小白龙”、“二聋戏猪”、“龙逆天”三位网友:

 三菱(FX系列)的PLC中的“位元件”:X、Y、M、S一般用作“位”的“操作目标元件”,它们只能表示“ON/OFF”信息。如果我们将这些元件有规律地组合起来,也可以用来表示“数值”。
  用连续的4个“位元件”来表示“16进制数”的一个“数位”,这个“数位”可表达“0至F”的16个“数字”。
  “位元件”编号的前缀:“Kn”代表(16进制数的)“位数”。即“K1”代表“1位”(16进制数)、“K2”代表“2位”(16进制数)、“K3”代表“3位”(16进制数)……等等。

  也可以这样来解释:位元件编号前缀“K1”表示半个“字节”、“K2”表示一个“字节”……而“K4”表示一个“字”即表示一个“16位(二进制)数据”、“K8”表示两个“字”即表示一个“32位(二进制)数据”。

 “K4Y0”是以“位元件‘Y0’”指定的“字”它定义一个“16位”的“数据寄存器”,用于“16位指令”中作“操作数”,其最低位为“Y0”。

  在“32位指令”中也有用“K5Y0”、或“K6Y0”作“操作数”的。但这“K5Y0”和“K6Y0”都不是完整的“32位‘操作数’”。

楼主:
大家都很热心,这样大家都会进步的

网友K(2007-12-27):
共同进步。真的不错!受益非浅啊!

网友L:
学习了,进步了,感谢上面的朋友

网友M(2008-03-09):
十六进制050F  2进制0000010100001111

网友N:
“K1Y0”--“K8Y0”在三菱plc中不同场合都可能用到,不一定是“K1Y0",也可以是"K1Y2"。
  在使用此方法对Y操作时注意”双线圈“问题。

网友O:
有点收获

网友P:
 wanggq说的对

网友Q:
被弄晕了
在你们看来很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我却看不懂
继续学习

网友R:
说的好,就是需要这种气氛@@@

网友S(2008-12-21):
MOV HE891 D8120是什么意思

网友T:
看看说明吧,就是MOV啊,呵呵

网友U:
43楼的好象是通信设置

网友V:
K1Y0  = y3y2y1y0

k2y0 =  y7y6y5y4y3y2y1

最多可以到K8Y0 楼主自己算

网友W:
建议学习PLC的朋友从编程手册开始学习,里面都有基本指令的举例说明

网友X:
在Q系列中,执行结果与硬件组态有关,输出模块的位置不一样输出结果也不一样,也就是有可能不存在Y0情况

网友X:
43楼的RS指令通信设置,有关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等的信息

网友Y(2009-02-17):
我想问一下超声波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Z(2009-05-29):
Y0至Y3”这四位对应于“H050F”的最低位上的“F”即(十进制的)“15”。
  “Y3”的“权”为:“2^3”即:(十进制的)“8”、“Y2”的“权”为:“2^2”即:(十进制的)“4”、“Y1”的“权”为:“2^1”即:(十进制的)“2”、“Y0”的“权”为:“2^0”即:(十进制的)“1”。
  你想想看,当“Y3”至“Y0”都为:“ON”时,是不是代表:“8+4+2+1=15”呀?

那Y4`Y7后面"权"如何分析?是我初学者

网友AA:
请问大家十六进制数如何转换成二进制数呢

网友B:
引用“长征三号”网友 的问题:

 “十六进制数如何转换成二进制数呢 ”?

  回复:

  把十六进制数的每一位数字都用一个4位的二进制数来对应:

 十六进制    F     E     D     C     B     A     9     8     7     6     5     4     3     2     1    0
  二进制 1111 1110 1101 1100 1011 1010 1001 1000 0111 0110 0101 0100 0011 0010 0001 0000

网友B:
<接上一楼的内容>

          譬如:     十六进制的“ F7CA ”等于二进制的“ 1111 0111 1100 1010 ”

网友AB:
你们说的都有问题,看结果!!

网友B:
  我认为楼上的这个网友贴出来的图片有误:

网友B:
  我们可以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程序来验证我们关于十六进制数与对应的二进制数转换的观点:

网友B:
  “ zhaohongcat  ”网友以自己的“错误”来做“标准”,并以此来评判别人的观点!

网友AC:
王师傅的计算器怎么同我的不一样。

网友AD:
力挺wanggq 为真理很努力

人在社会上飘 〈查看〉-选择〈科学型〉

网友AE:
呵呵,在这学会了这样用计算器。有收获!

网友AB:
低级错误!感谢wanggq指出!哈哈

网友B:
  引用“人在社会上飘” 的问题:

                  王师傅的计算器怎么同我的不一样。

  回复:

网友B:
  接下来,我们再看用8进制给输出继电器编号的PLC上,“ MOV     H050F     K4Y0  ”这条指令的执行结果的监视图片:

网友B:
  在用 8 进制为输出继电器编号的PLC上,对“K4Y0”字中的10进制数据“1295”(即:16进制的“050F”)对应的Y0~Y17这16个“位元件”进行监视:

网友AF:
我公司专业从事各行业自动化控制工程设计,工控机监测及控制系统开发,自动化控制系统改造。如有需求,请联系0757-82780336 魏先生

网友AG:
1lou de shuo hua yao zhu yi a !

网友B:
    上面这68楼的“ gwlhx-2003 ”网友有几岁?读学前班了吗?还没学会写汉字吧?!

网友AH:
谢谢wanggq 的 分析解说,对55楼的说的问题也不一定错误,因从图片上看55楼像是使用Q系列的PLC 。本人没有Q系列PLC .无法验证。而wanggq

使用的是FX系列的PLC ,可能两者有区别吧。请有条件的网友验证一下。使大家都明白。

网友B:
  第55楼的程序中,“zhaohongcat  ”把Q02(H)系列PLC的“十六进制”输出继电器编号,搞错成“十进制”编号了!所以,该程序的监视图片中就遗漏了“Y0A、Y0B、Y0C、Y0D、Y0E、Y0F ”这6个“位元件”的监视信息!这个“错误”是十分明显的!怎么可以说“55楼说的问题不一定错误”呢?!

网友B:
引用“ tkggjfrqw9 ”网友在第51楼的问题:

                      “那Y4、Y7后面"权"如何分析?”

 ~~~~~~~~~~~~~~~~~~~~~~~~~~~~~~~~~~~~~~~~~~~~~~~~~~~~~~~~~~~~~~~~~~~~~~~~~~~~~~~~~~~~~~~~~~~~~~~~~~

    回复:

   “ K4Y0 ”是表达一个以“Y0”为最低位,连续的16个“位元件”所组成的16bit字。

  譬如,采用 8 进制给输出继电器编号的PLC上这个“K4Y0”字可以用下面这个表格来描述:

“K4Y0”字的各个bit    Y17    Y16    Y15    Y14    Y13    Y12   Y11   Y10   Y07   Y06   Y05   Y04   Y03   Y02   Y01   Y00
    各bit对应的“权”   2^15   2^14   2^13   2^12   2^11   2^1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有了这个用表格来描述的各bit对应的“权”,我们就很好回答“ tkggjfrqw9 ”网友在第51楼的问题了:

        ① 、   Y4所对应的“权”为 2^4    即:16        ②、  Y7所对应的“权”为 2^7  即:128

网友B:
如果是采用16进制给输出继电器编号的PLC,那么这个“K4Y0”字就该改用下面这个表格来描述:

“K4Y0”字的各个bit   Y0F  Y0E  Y0D  Y0C   Y0B  Y0A  Y09  Y08  Y07   Y06   Y05    Y04  Y03   Y02   Y01  Y00
各bit对应的“权”  2^15 2^14 2^13 2^12 2^11 2^1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请网友们务必注意:这个“字”中各个bit的顺序排列必须是“连续”的“位元件”!也就是说这个“字”中相邻的“位元件”其编号也必须是相邻的,不能故意抽掉、或者因不细心而疏漏了某些相邻编号的“位元件”。

网友B:
引用“YSC1 ”网友在第70楼的内容:

  谢谢wanggq 的 分析解说,对55楼的说的问题也不一定错误,因从图片上看55楼像是使用Q系列的PLC 。本人没有Q系列PLC .无法验证。而wanggq

使用的是FX系列的PLC ,可能两者有区别吧。请有条件的网友验证一下。使大家都明白。

  回复:

      FX系列与Q系列是有一些不同。但是,不论是什么系列的PLC,执行“MOV指令”的结果都是把“传送源”的内容照原样复制到“传送目标”,使“传送目标”的内容与“传送源”的内容一致!

  指令“ MOV    H050F       K4Y0 ”的功能就是把十六进制的“ 50F ”(相当于十进制的“1295”)照原样复制到“K4Y0”字。总不可能有某种PLC在执行传送数据1295时,PLC自作主张的把数据先减去一个1024之后再传送到“K4Y0”字吧?!

 “zhaohongcat  ”网友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感谢wanggq的指正。所以我本打算不再说“zhaohongcat ”在第55楼的错误了,却又冒出来一个“YSC1 ”网友说“第55楼的说法不一定是错误”!那么,我只针对“YSC1 ”的迷惑(不是针对“zhaohongcat  ”网友),再给分析一下第55楼的图片:

网友B:
  我在楼上给“zhaohongcat  ”网友的图片做出的批注中,有这样一句:“因为: 1295-271=1024 所以,我们能推断出‘K4Y0’字内肯定还有 1 位其‘权’为‘1024’ 的 bit 被这个程序片断给遗漏了!” 请网友们注意,我的意思是:根据“传送数据(1295 =15+256+1024)”能够推断:在“K4Y0”字内还有1个其“权”为:1024  (即:2^10)的 bit 的ON状态被“zhaohongcat  ”网友遗漏了。

     对于Q系列PLC,“K4Y0”字内被“zhaohongcat  ”网友遗漏的 bit 共有 6 个,它们是:Y0A 、Y0B 、Y0C 、 Y0D 、Y0E 、Y0F  。

网友B:
  请“YSC1 ”网友自己计算一下,上面这个纠正后的,用于监视“K4Y0”字内容的程序中,“K4Y0”字所有ON状态的 bit 各自所代表的数值之和。看看其和是不是正好等于10进制的“1295”?!

网友AI:
简单问题.................

网友B:
引用“xiaozhus ”在78楼 的内容:

      “简单问题.................”

  是啊!“太简单了”!不过,有一些“简单的问题”也有可能使“xiaozhus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AJ:
wanggq真热心,学到了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AK(2010-04-22):
我觉得楼上的几位可能讲得有点深,要是能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

网友AK: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Y0.1.2.3.10.12亮?
这个解释能看懂了

网友AL(2012-03-23):
MOV H14 K2Y0这条指令当中,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怎么确定H14呢??新手菜鸟,还忘各位大哥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