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IndustrialSQL Server和MS SQL Server

楼主(2006-05-18):
(1) 以用注册表编辑器查看/修改IndustrialSQL Server和MS SQL Server连结参数。 要使服务器和客户程序能够很好地通信,我们必须为他们建立一条通信链路。服务器使用”ListenOn”参数定义网络类型和访问标志,它定义了服务器从网络的什么地方来“听”客户程序的请求信息。就好象服务器有一部电话机一样。服务器把电话号码(由网络类型和访问标志组成)告诉所有需要访问它的客户程序,然后服务器就等着客户程序来电。当然,服务器可以拥有不止一条线路,它可以同时从不同的网络类型和访问标志“听”客户程序的请求信息。 为了能和服务器通信,客户程序使用“ConnectTo”参数,它定义了每个服务器的网络类型、节点标志和访问标志。“ConnectTo”参数就好象和各个服务器通信的“电话簿”。 通常情况下,SQL Server 的网络连接如下图所示(以命名管道为例):
图 SQL Server 的网络连接
MS SQL Server的ListenOn注册表参数保存在以下键中: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MSSQLServer \MSSQLServer \ListenOn 客户应用程序的ConnectTo注册表参数保存以下键中: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MSSQLServer \Client \ConnectTo (2) SQL Server:一个功能强大的RDBMS(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RDBMS把信息存放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许多表中,通过给表中的每一条记录指定一个唯一的“键”,表中的每一个记录都可以通过一个键值来引用。 SQL Server是一个基于LAN或WAN的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它主要用于处理在线事物处理(OLTP)环境下的任务密集的大容量数据,但它缺乏用于报告和执行信息系统所需的指令。所以,在本质上,SQL Server是一个数据仓库,它在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安全性的同时,主要用来处理来自客户程序的数据访问请求。 SQL Server采用开放式的编程接口,是完全支持Windows NT的对称多处理架构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它的核心是一个在广泛的硬件平台上提供了优化性能的完全的快速32位引擎。这个架构使它具有优越的性能/价格比。 此外,SQL Server还具有许多强大的数据库功能,如:自动数据恢复、动态备份、容错等,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基于Windows NT操作系统,在功能强大的Intel或RISC服务器平台下,SQL Server支持多达几百个用户。作为Windows NT的一个子系统,SQL Server继承了和Windows NT同样的可扩展性能。 下面再来看一下,IndustrialSQL Server是如何与MS SQL Server相结合,是如何工作的: (3) 网络连接 先来看一下IndustrialSQL Server和MS SQL Server及客户程序的网络连接。安装完IndustrialSQL Server 7.1后,网络连接就自动配置好了。如果使用缺省的命名管道,不需要任何额外的配置工作就可以运行IndustrialSQL Server及其客户程序了。 连接安装完IndustrialSQL Server后,客户程序就可以直接连接到MS SQL Server,也可以连接到IndustrialSQL Server,由IndustrialSQL Server和MS SQL Server建立一个连接。客户程序连接到MS SQL Server的缺省管道名为:\\.\pipe\sql\query, 连接到IndustrialSQL Server的缺省管道名为:\\.\pipe\wwsql。这样,由于我们给MS SQL Server和IndustrialSQL Server配置了不同的ListenOn参数,客户程序可以独立地连接到这两个服务器,如下图所示:
图:客户程序在两个服务器之间的连接
Microsoft SQL Server在以下注册表键中设置”ListenOn”参数: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MSSQLServer \MSSQLServer 这个键值决定了MS SQL Server从何处”听”客户程序的连接请求. MS SQL Server名字就是装了MS SQL Server的计算机的名字。 IndustrialSQL Server在以下注册表键中设置”ListenOn”参数: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MSSQLServer \InSQL 这个键值决定了IndustrialSQL Server从何处”听”客户程序的连结请求。IndustrialSQL Server的安装程序会自动建立一个映射到连接\\.\pipe\wwsql的服务器别名”InSQL”,您可以登录到这个别名来连接IndustrialSQL Server。 (4) OLE-DB IndustrialSQL Server 7.1支持最新的OLE-DB技术,它提供了一个OLE-DB Provider,作为连结服务器(Linked Server)与MS SQL Server相连结。客户程序只要连结到MS SQL Server,就可以用OLE-DB的方法,通过连结服务器(Linked Server)来访问存储在IndustrialSQL Server里的数据。 可以用MS SQL Server的Enterprise Manager来查看连结服务器,如下图所示:
图 查看连结服务器
(5) ODS 客户程序也可以直接连结到IndustrialSQL Server,即直接连结到\\.\pipe\wwsql。这样,客户程序就可以直接访问IndustrialSQL Server中数据了。如果客户程序要访问MS SQL Server中的数据,IndustrialSQL Server会自动把对MS SQL Server的访问请求交给MS SQL Server,由MS SQL Server处理后再返回数据给IndustrislSQL Server,再由IndustrialSQL Server对数据重新整理后返回给客户程序。

网友A:
很好,我用组态王做SQL,在本机能看到看不到SQL文件?请问老师我可能在哪个环节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