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怎么用CMP2A实现精确计时

楼主(2006-05-18):
我有一个项目需要用欧姆龙CMP2A实现精确计时,精度为0.1秒,计时范围0~100秒。那位高手可以指导用什么指令可以实现。谢谢了!

网友A:
timh指令能满足你的要求么。?

网友B:
你可以用CNT指命,最高精度0.02S。在CNT前加一个0.02S个脉冲。比TIM/TIMH好用一点,不受停机影响。

网友C:
精确到0.1S用时基100MS的计时器不行?
还有0.01S的呀
实在不行,用上楼所说的,用CNT也可以

楼主:
上面所说的我都懂,谢谢各位。我要实现的功能是计时,不是定时。计时的时间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

网友D:
可以用TIM做个自复位的脉冲做为一个0.1秒的时基,然后用一个自加减指令,读取这个值,显示的时候除个10就OK了

网友E:
LD P_1s
LD P_On
LD CNTr001
CNTR(12) 001 #60
LD CNTr001
LD P_On
LD CNT002
CNTR(12) 002 #60
LD CNT003
LD P_On
LD CNT003
CNTR(12) 003 #24
LD P_On
MOV(21) CNT1 DM10
LD P_On
MOV(21) CNT2 DM11
LD P_On
MOV(21) CNT3 DM12

网友E:
LD P_1s
LD P_On
LD CNT001
CNTR(12) 001 #60
LD CNT001
LD P_On
LD CNT002
CNTR(12) 002 #60
LD CNT003
LD P_On
LD CNT003
CNTR(12) 003 #24
LD P_On
MOV(21) CNT1 DM10
LD P_On
MOV(21) CNT2 DM11
LD P_On
MOV(21) CNT3 DM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