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电温控器
请教宇电温控仪的问题!

楼主(2006-05-18):
我使用的是708P温控仪,
并通过串口实现温控仪与计算机相连接。
现在碰到的是增加温控仪的一个串口接口,有5个接线端口T/R-,T/R+,R/D-,R/D+,VCC.
是从温控仪的哪两个接线柱接到如上的哪两个端口?
谢谢!

网友A(2006-06-19):
请问贵司5个接线端口是什么接口,一般接线仪表A.B两端直接接到485转换器,转换器直接接到计算机串口,请问贵司是哪家厂家?做什么产品的?联系方式联系人,何时购买的仪表,到时我会安排技术员跟你联系谢谢!

网友B:
宇电AI仪表的通讯A/B是通过RS485转232后与计算机的9针串口连接的请问你的5针接口是哪家厂家?是什么样产品的?请告我你是何时购买的仪表、那个单位的、电话、联系人?与我联系,技术服务热线800 858 0995邵工。我尽快帮你解决问题。谢谢!

技术服务热线800 858 0995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