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交流接触器怎么测是好的还是坏的?

楼主(2006-05-18):
CJ20-100A的交流接触器怎么样测量是好的还是坏的啊?用万用表的哪个挡位测量?

楼主:
三相的,线圈电压是380V的。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你一定要这么问的话一般是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线圈阻值,CJ20-100A接触器线圈阻值几十欧姆吧.

楼主:
我测了新的接触器好象105.1,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不到2K吧

网友A:
正常范围,一般继电器线圈几百欧或者更大,接触器几十到一两百.

网友B:
一个最老土的办法就是对那些用肉眼无法判断的接触器线圈直接通电,看能不能吸合,输入的电压要与线圈电压相附

网友C:
如果不方便通电测试的话,直接用数值万用表的欧姆档测量接触器线圈,交流的线包线阻较小,在100欧姆左右,直流线圈220VDC通常1.5K较多。